我自己做的热水器排烟管止逆阀防雨罩,给大家参考。

楼主(2022-01-17):
本来排烟管是水平下倾出墙,管周围有小孔,不用考虑防雨的,因为热水器安装位置比较高,导致屋内排烟管上没有空间安装止逆阀(没有止逆阀,冬天害怕冷风倒灌冻坏燃气热水器水箱),只好把止逆阀装到屋外,止逆阀开口朝上,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合适的挡雨罩,最后自己买了一个圆盘,3个M3*60的丝杆,6个M3螺母,一个52-76的卡箍,做了个防雨罩,全部是304不锈钢的。

网友A:
哈哈,太豪华了。

可以做成商品卖了。

网友:
弯脖颈不用波纹管更好。

网友B:
我家的有止逆阀也会被冻上
每年冬天燃气热水器都会报警几次
用电吹风加热一会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有止逆阀也会被冻上
每年冬天燃气热水器都会报警几次
用电吹风加热一会儿就好 ...

那应该还是有水了,仔细查找一下看看怎么会有水?燃气热水器每次停止后,风机会持续工作5-10秒,排烟管里面即使有水汽也会被吹干,所以一定是外面来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太豪华了。

可以做成商品卖了。

我就只买了个小盘子,钻了三个孔,用卡箍装了3根丝杆,下面的止逆阀和弯头都是买的成品 ,不过网上的防雨罩卖的是真贵,搜了几种大小不合适的,还要80元一个。

网友:
冬天害怕冷风倒灌冻坏燃气热水器水箱,这是在北方么

网友:
现在很多热水器是带防冻功能的,检测到水箱低温,会启动水箱电加热

楼主:
回楼上两位,苏州昆山,冬天也有到-5度冻坏露台水龙头的事,万一冻坏热水器麻烦大了。
我买的这款不确定是不是带电加热防冻,说明书上兼容型号太多,有的带有的不带,头都看晕了,保险点还是装个机械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还是有水了,仔细查找一下看看怎么会有水?燃气热水器每次停止后,风机会持续工作5-10秒,排烟管里 ...

有可能是屋里的热空气碰到冷物体产生的冷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