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单纯只隔离485信号的电路

楼主(2022-01-17):
现在一提到485隔离,不论是电路或者模块全部都是针对TTL转485的隔离.
如果两端都是485信号,想隔离的话有没有什么电路或者现成的模块呢?
难道用两个隔离模块485转到TTL再转到485?

网友A:
淘宝有一大堆485隔离器啊,直接买一个就行
如果要自己做,做法确实是485转ttl,然后在ttl上隔离,再转回485。
并不能在485的差分信号上直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一大堆485隔离器啊,直接买一个就行
如果要自己做,做法确实是485转ttl,然后在ttl上隔离,再转回485 ...

我看淘宝卖得都是TTL到485的隔离器,老哥你知道有直接隔离的型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淘宝卖得都是TTL到485的隔离器,老哥你知道有直接隔离的型号么

搜485中继器就行
有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485中继器就行
有一大堆

好的谢谢,我看他们这个模块也是485转ttl再转485,看来只能这么搞了.

网友B:
要不自己做一个,比较器输入A和B,把比较器的输出隔离,然后用一个非门转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自己做一个,比较器输入A和B,把比较器的输出隔离,然后用一个非门转差分

老哥厉害,不过自己做还要考虑方向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自己做一个,比较器输入A和B,把比较器的输出隔离,然后用一个非门转差分

485是双向的,没那么简单。
最直观的实现方法就是485转TTL,隔离了再转回485

网友:
磁隔离的芯片百度一下

网友:
以前搞过485中继,里面有个延迟,当某方向收到信号后另一端置为发射,一个延迟内没有新信号过来就将两端切换回接收。所以这种装置有速度限制,就是从机不能回得太快,不然会丢帧。对于一般中低速应用问题不大

网友:
正常都是这样做的,淘宝买现成的几十块

网友:
周立功之类的485隔离模块然后自己打个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