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位老师对RLC镊子的原理的解说,大家轻拍砖

楼主(2022-01-17):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i44y1v7Fb我看了一部分,老师对论坛里面的某个帖子的某些观点不赞同,我认为老师没搞明白原理,做了一个类似太阳能手电的东西,哈哈哈。

网友A:
看过这老师讲欧洲那个8位半万用表的视频,以为会讲干货。结果揪到一个问题扯了半天....听了个寂寞,还讲了些我怎么怎么样的...反正那啥

网友B:
看标题一猜就是这位老师,还讲了SMU,总说别人的设计LOW

网友C:
做出来再说,没做出来啥也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出来再说,没做出来啥也不是;

说得对,chinabo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这老师讲欧洲那个8位半万用表的视频,以为会讲干货。结果揪到一个问题扯了半天....听了个寂寞,还讲了 ...

这老师真会误人子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标题一猜就是这位老师,还讲了SMU,总说别人的设计LOW

看来大家都知道,哈哈哈

网友D:
他的几个讲电桥的视频我都看了,一旦讲到“鉴相器”或“虚、实部分离”等问题时,统统都是几句话概括而过。
如果按照他的思路去理解LCR电桥的原理,就会被带到沟里去。
隔壁论坛有个讲开关鉴相器的,但是也没讲具体实现原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5340-1-1.html

话说坛子里面高手如云,有哪位大神有空详细讲讲LCR的原理及实现,小弟愿意资助其200元现金红包

网友E:
这个老师确实干货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师确实干货不多…

听过两期,只记住这个,真的很low,唉。。。,ucurrent 作者脑子进水,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听过两期,只记住这个,真的很low,唉。。。,ucurrent 作者脑子进水,哈哈哈 ...

也没见他设计出啥来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没见他设计出啥来给大家看看…

被他屌的chinaboy也是这样说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过两期,只记住这个,真的很low,唉。。。,ucurrent 作者脑子进水,哈哈哈 ...

这老师蜜汁自信,哈哈哈,在另外一个视频的留言下说他什么都会,无师自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几个讲电桥的视频我都看了,一旦讲到“鉴相器”或“虚、实部分离”等问题时,统统都是几句话概括而过。 ...

https://www.analog.com/cn/analog ... l-fundamentals.html见图三的鉴频鉴相原理。大体上就是和参考基准进行比较,获得相位差信号。我这里发的是锁相环使用的硬件鉴相器。

网友:
一大堆视频已经悄悄删了

网友:
无知者无畏

网友:
视频不见了

网友:
只找到快照页面,视频不见了

网友G:
好像那位老师也在论坛里的,建议多点理解和包容,可能很少经历过市场锤炼的缘故,很多时候看问题的角度稍有不同,可以多讨论讨论具体问题,这样才能互相促进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几个讲电桥的视频我都看了,一旦讲到“鉴相器”或“虚、实部分离”等问题时,统统都是几句话概括而过。 ...

别人写的一份资料,算是简单易懂了。使用模拟开关鉴相的,是文中所说的第2种情况。当然现在的方案(比如uRLC等俄版设计)大多使用DFT,可以参考文中所讲的第一种情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像那位老师也在论坛里的,建议多点理解和包容,可能很少经历过市场锤炼的缘故,很多时候看问题的角度稍有 ...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主要是这位老师在视频里说这不行那不对的 很反感这种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主要是这位老师在视频里说这不行那不对的 很反感这种人 ...

哈哈,好几个人说,you can you up

网友:
我没看,但是我猜是喜欢对别人指手划脚的唐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的几个讲电桥的视频我都看了,一旦讲到“鉴相器”或“虚、实部分离”等问题时,统统都是几句话概括而过。 ...

唐老师说的这个是数字鉴相位,硬件上同时采集电压和电流,然后通过离散傅立叶变换,得到矢量电压u 和矢量电流i,u/i 就得到阻抗。硬件的鉴相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