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麦克风声音小4个解决方法

楼主(2022-01-17):
手机麦克风声音小,对方听不见自己声音?4个简单方法帮你解决!

网友(2021-04-23):
https://www.sohu.com/a/462560850_120948862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使用不久之后的手机听筒声音会不断变小,别人打电话总是会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要么就是很小。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提高手机麦克风的声音呢?一起来看千米小哥给大家的解决方案:
一、手机听筒受潮或者进水
用风筒吹。手机听筒进水或者潮湿后,造成传声器使用效果不好,通过用电吹风的热风吹干,声音就恢复了。但是要注意的是电吹风不要距离手机太近,避免损坏电池和手机屏。如果是手机进水的话,可以用大米进行吸水。把手机埋在大米里面24小时的干燥效果大致相当于放在空气中
小时,所以只需24小时就能使用了。
另外要注意:在放入大米之前要作好耳机口和充电插口的吸水处理,并且要用胶布贴住这些插口后再放入大米。
二、网孔被异物堵住
灰尘等脏东西堵住了麦克风才导致声音传递不出来,尤其是那些网孔数量较少的手机更容易堵塞,只需要用牙刷蘸取少量的酒精,牙刷要硬毛的,酒精不用太多,保持牙刷的湿润就可以,在听筒上反复刷几次,就会发现灰尘都不见了!
三、双麦降噪调成单麦降噪
(1)打开手机的设置
(2)找到声音和振动,如图
(3)拉到最下面,找到通话降噪
(4)手机缺省设置是双麦降噪,把它改成单麦降噪就可以了
注意:部分手机调成单麦降噪后,通话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噪声
四、下载第三方软件进行修复
(1)使用X-plore或文件动力在C盘找到DATA/R1_Mobile_4_0.cfg
(该文件在Data的根目录下)
说明:X-plore或文件动力是手机的文件管理软件,可以上网搜索下载,然后放到内存卡里,再打开进行安装。
(2)打开编辑该文件,你会看到有一个Volume=50,把50改成70或80,乃至更高,保存退出,重启手机!此时打电话声音就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