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2.0.0 改动很大

楼主(2022-01-17):
支持DEBUG了,和语法分析、高亮。换成了和VSCODE一样的内核。
试试,好用的话,可以放弃platform IO了。

楼主:
https://www.arduino.cc/en/software#experimental-software

网友:
总算能查错了吗? 旧版真心搞不懂,这样怎么开发?

网友A:
希望这次能用,原来的基本没法用,哈哈,vscode + platform IO 用起来爽,但是更新比较慢,比如ESP32的 Arduino 2.0,都半年了,还没支持上,我都转用官方的IDF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希望这次能用,原来的基本没法用,哈哈,vscode + platform IO 用起来爽,但是更新比较慢,比如ESP32的 Ard ...

我也是觉得官方的idf更好用一点

网友C:
系统要求Win10+,老系统不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要求Win10+,老系统不考虑了。

大人,时代变了啊

网友:
干脆插件化吧,别独立软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觉得官方的idf更好用一点

做产品时arduino(或者platform IO 也一样)有个问题,flash加密没有解决方案,idf的话,就是现成的了。

网友(2022-03-12):
非常不错,有函数手册没有》?

网友:
2.0.0好用吗

网友:
用platformio的原因是更要适合这涨价的世界。切换其他ic非常方便。

网友:
验证可以试试

网友(2022-06-30):
谢谢,旧版本调试真心不省心

网友:
下载中, 终于来了

网友:
Arduino一直或现在也不能接仿真器调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时arduino(或者platform IO 也一样)有个问题,flash加密没有解决方案,idf的话,就是现成的了。 ...

这个本来就不是做产品的吧,可能以后会优化

网友D(2023-05-06):
新版编译器怎么单步调试啊,还是用打印机线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版编译器怎么单步调试啊,还是用打印机线就可以吗

只支持部分开发板的,其它的需要自己配置,ARM系列还是需要CMSIS-DAP之类的LINK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