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桥逆变器过零震荡问题。

楼主(2022-01-17):
波形

H桥电路
如图 使用的是单极性PWM波,请教一下,在波形中为什么会出现 过零震荡?有什么危害?以及解决办法。

楼主:
波形

H电路

网友A:
死区时间体二极管续流+寄生LC的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时间体二极管续流+寄生LC的振荡??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实际上我用的是IR2104的栅极控制IC,管子用的是60R150C,电感是330uh,电容是4.7uf。
不知道是不是 电感电容值有问题LC滤波的问题。  应该跟死区没关联吧。

网友B:
仔细检查pwm波形,滤波器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pwm波形,滤波器不是问题

PWM 检测了,应该没有问题。只用在换像过零时出现震荡。

网友C:
单极性就这样,过零点不好,可以丢掉几个波形  另外你的电感感量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极性就这样,过零点不好,可以丢掉几个波形  另外你的电感感量太小了吧 ...

感谢你的回答,电感确实小了,我已经买了3mh的电感了,再请教你一下,这个“可以丢掉几个波形”是什么意思,我使用的是stm32c8t6,用的是查表的方法,半周期 250点,然后换相。请问在250点后开始换相,如何丢掉波形。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答,电感确实小了,我已经买了3mh的电感了,再请教你一下,这个“可以丢掉几个波形”是什么意 ...

过零点的时候把占空比小于一定值(假设2%)的屏蔽掉,不要出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原因:电感小了,换了3mh的电感后,过零震荡解决。但波形并不完美,这个时候更换场效应管为IGBT,移除1n4148二极管(这个可能不是问题),波形正常了。

网友(2022-03-16):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主要原因:电感小了,换了3mh的电感后,过零震荡解决。但波形并不完美 ...

我也遇到了这个过零点脉冲问题,我没有这个4148,我连4148旁边那个电阻都没有用,难道必须更换为IGBT吗,我目前用的是NMOS管5N6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过零点的时候把占空比小于一定值(假设2%)的屏蔽掉,不要出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过零点脉冲的问题,我把小于一定值的数屏蔽掉后,脉冲更大了还有办法吗,我图比楼主少IN4148和4148旁边的电阻,是芯片直连驱动的,有什么改进方法吗?

网友:
另外我的驱动芯片是IR2110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过零点脉冲的问题,我把小于一定值的数屏蔽掉后,脉冲更大了还有办法吗,我 ...

你的点数太少了吧,过零点再丢掉几个可能会变大,

网友E:
ir2110驱动芯片供电不足,要12V电源,还有自举电容容量要加大到100uf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点数太少了吧,过零点再丢掉几个可能会变大,

半波250个点,我觉得跟别人差不多,另外我改变电容的值,发现减少电容后没有过零点脉冲了,但是出现了纹波,是不是要加大电感呢,电感已经2mH了,还有,是不是功率越小电感越大呢,我只需要几十瓦就够了,按照计算电感要比几百瓦的逆变器的电感大一大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r2110驱动芯片供电不足,要12V电源,还有自举电容容量要加大到100uf以上

要这么大吗,我用的是10uF,我改成100uF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这么大吗,我用的是10uF,我改成100uF试试

可以看下这个,TI的网上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下这个,TI的网上下的

好的,谢谢啦,我目前加了大概一瓦的负载,有明显改善,但是还是有非常微小的一点点凸起,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啦,我目前加了大概一瓦的负载,有明显改善,但是还是有非常微小的一点点凸起,再次感谢! ...

要完全解决比较难,没必要,又不是做信号源

网友F:
环路过零点过冲,电感变大无形中环路速度被你改变了,但响应速度也低了。你没有根本上解决这问题,还需在环路上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完全解决比较难,没必要,又不是做信号源

嗯,是准备这样将就用的,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路过零点过冲,电感变大无形中环路速度被你改变了,但响应速度也低了。你没有根本上解决这问题,还需在环 ...

我水平太低,第一次做这种强电的东西,看不懂你这说的意思,抱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