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的贴片电阻怎么读阻值?

楼主(2022-01-17):
30033 蓝色电阻来的,电阻应该是多少?

网友:
3.33欧?383k?你还是万用表量量吧。一般数字读数的最后一位是0的个数,字母读数的要查表。

楼主:
那两个圈圈是8啊?
不是什么特殊符号吗?就是数字8,那个印刷水平,可以印清楚的数字8吧。

网友:
应该是 383K,应该是E96电阻表的扩展写法

网友:
KOA家的电阻,3833

网友:
这个很容易误导人,我宁愿那种字母的,比如10K的丝印是01C,表达无歧义,反正都看不懂,查表一查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