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防水涂料是速干的呢?

楼主(2022-01-17):
蓄水池侧面打孔,
池子里面有水,
大概只能保证2小时左右水不会到孔的位置,
有防水涂料可以在2个小时内变干并生效么?

网友A:
孔多大,池水多深,为何水2小时才到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多大,池水多深,为何水2小时才到孔的位置?

孔32mm,放六分管(外径25mm),准备用速冻水泥封住孔的空隙,再刷防水涂料。
池水很浅,40厘米左右,孔位置离池底25厘米,
水源不是受控的,是对漏水的蓄水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1&_u=il25ak7f7c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76031410273&spm=a1z09.2.0.0.66182e8dmNUP81&_u=il25ak7f7c
这个 ...

这个好像是调配好的速冻水泥,可以堵漏,但是防渗不如涂料

网友:
我用了效果可以

网友:
堵漏王,类似于水泥,分分钟就干了

楼主:
用这个之后,最好再涂高分子防漏涂料吧

网友:
我感觉不涂也没问题,当然再涂一层更好。

网友:
堵漏王和水泥颜色一样,几十秒-----几分钟就干,一定要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