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这家的MCU有人用吗?

楼主(2022-01-18):
1,最近测试了辉芒微电子的几个8位MCU用起来和PIC的单片机差不多,有些还和ST脚位兼容的
2,选型也比较多
3,MCU可靠性做的如何啊,我没有测过可靠性
4,有大的厂家在用吗,谢谢啊

网友A:
仿PIC的,跟什么麦肯差不多。。。。。关键是便宜。

楼主:
如果便宜又稳定可靠性又好,我肯定用啊,所以问问的

网友:
开发工具比较low,主打便宜
小家电上用量挺大的

网友B:
低成本的案子,又不想用OTP的,他家是首选。电池供电用它家的很不错,供电干扰强的电路用它需谨慎,我们吃过亏

网友C:
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抗干扰性能较差,数据手册编的很简单不过这是国产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抗干扰性能较差,数据手册编的很简单不过这是国产通病。 ...

国外的规格书简直是一本教材,国内的经常一脸懵逼还要靠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的案子,又不想用OTP的,他家是首选。电池供电用它家的很不错,供电干扰强的电路用它需谨慎,我们吃 ...

也在用他们的芯片,具体说说,以免踩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也在用他们的芯片,具体说说,以免踩坑!

坑不算多了。我们用的早的已经踩完了。他们也已经优化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几个优化不了比如说PWM口映射,这个功能尽量别用因为你映射到其他口上去,他原来的输出脚是关不了的也一样会输出PWM。所以在使用时尽量用的第一功能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坑不算多了。我们用的早的已经踩完了。他们也已经优化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有几个优化不了比如说PWM口映射 ...

我怀疑国产的都是通病。就是因为都是测试原始功能,就上市挣钱了。管不了太多的了。哈哈

网友:
硬件高仿PIC 编译器也用PICC破解版 请问可以用于出口美国的产品吗  ?

网友:
手上一个项目用到,今天第一天开始调程序,  刚搞定GPIO 和 定时器 ,    开发倒是很容易上手,但是今天调试GPIO的时候碰到过莫名其妙的问题, 赶时间 先不管了

网友E:
价格便宜,看参数也还不错,准备搞几个芯片来试试,编程环境在哪能下载?烧写器是什么样的?在哪能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价格便宜,看参数也还不错,准备搞几个芯片来试试,编程环境在哪能下载?烧写器是什么样的?在哪能买到? ...

编程软件网站可以下载,还有例程参考,淘宝有烧写器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编程软件网站可以下载,还有例程参考,淘宝有烧写器卖!

类似PIC 的IDE编程软件啊,厂家说要找代理要软件,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PIC的,跟什么麦肯差不多。。。。。关键是便宜。

知道  麦肯 说明是技术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类似PIC 的IDE编程软件啊,厂家说要找代理要软件,也是醉了

官方网站有IDE软件下载,还有例程,就是类PIC的芯片。看例程很容易上手!

网友:
这家的基本上是拼性价比的。

网友:
这家的芯片,可以反复烧录,比OTP的调试方便很多,然后又比其他家的flash芯片便宜,全系列内部还带EEPROM,整体来说很不错,我个人用的很多。
不过我没有用在强干扰的场合,至于抗干扰能力如何,这个不清楚,另外IDE很垃圾,其他还好,对我来说足够用了。以前用OTP的芯片,那叫一个蛋疼。

网友:
简单功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