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入1A输出的无线充电的方案,现在哪家公司的比较有优势呢

楼主(2022-01-18):
1,现在有个产品需要用到5V输入,1A输出的无线充电的方案,现在哪家公司的比较有优势呢?谢谢!
2,要求能充安卓手机和苹果后机,无线充电的电流1A就可以了
3,要求输入电压可以最低到4.5V

网友A:
有专门的无线充IC的  你接受多少成本  我帮你搞定算了

网友:
关键点没讲清楚,要不要带QI协议 的,还是普通能传过1A电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无线充IC的  你接受多少成本  我帮你搞定算了

10W左右的无线充电方案有吗?

网友:
10块左右吧 具体我要问下销售  看量的大小 目前我们使用平头哥的内核的专用芯片做的 包括QC PD sink端的协议都是集成的

网友B:
如果需要NFC无线充电,接收端1W,就是锂电池充电电流在200mA以上的可以找我。哈哈。
超微型天线设计,灵活的天线设计。身份认证,数据通信和充电合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NFC无线充电,接收端1W,就是锂电池充电电流在200mA以上的可以找我。哈哈。
超微型天线设计,灵活 ...

NFC充电,这个需求,是否可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1009-1-1.html

网友:
IDT的试用过,就是价格贵

网友B:
请查看图片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图片说明。

谢谢,这个已经很好了

网友(2022-03-15):
无线充电方案可以找我,收发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