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查看生产稿的3D效果图,如何翻面看背面?

楼主(2022-01-18):
类似某软件,快捷键V+B,直接翻面,

这个要用鼠标左键拖,拖半天也拖不正。

如何快捷翻面???

楼主:
如果没有,建议在左上角,加一个翻面的按钮

这个应该不是难事吧

网友A:
翻面看背面是准备老汉推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面看背面是准备老汉推车吗?

背面不要检查的吗

楼主:
某软件的 数字键 9 ,按下后,3D图旋转90度,这个也是优点,建议加入。

网友B:
SMT的翻面在工具栏有。 快捷键有可能有,我问问。没有我安排加上就好了。
到时快捷键应该是F ,与嘉立创EDA保持一致。
F = Flip

网友:
后面会改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T的翻面在工具栏有。 快捷键有可能有,我问问。没有我安排加上就好了。
到时快捷键应该是F ,与嘉立创ED ...

我说的不是SMT,是PCB的确认生产稿,

我刚测试了,按F没有反应。

楼主:
我记得以前确认生产稿  是可以直接查看背面的, 最近怎么改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SMT,是PCB的确认生产稿,

我刚测试了,按F没有反应。

是的,被修改了。原来是有的。

网友:
以前2D的有,现在改成3D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