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PADS的大侠帮忙转一下元器件库

楼主(2022-01-18):
里面应该是PADS的元件库,但是我不会使用PADS,不知怎样将封装导出到AD来使用,哪位帮帮忙,谢谢啦。

楼主:
各位帮一下忙啊

网友A:
整个确实是标准的pads元件库,转AD问题很多,尤其是封装,各个层会对应不上,完全错的。不建议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整个确实是标准的pads元件库,转AD问题很多,尤其是封装,各个层会对应不上,完全错的。不建议转换。 ...

在pads下面看了一下,只有PCB封装,原理图封装是空的。
导不出来AD格式的,一般都是AD直接导入Pads的PCB文件,或者Pads导入AD的PCB文件,没有用过AD,所以帮不了你。
看了一下,里面有9个封装。如图:

大概每个进去看了一下,描述如下:

1.        2.54单排座5PIN
2.        0603电容
3.        0603电容
4.        2.54双排针32PIN
5.        孔内径3mm/外径6mm
6.        6x6贴片轻触按键4PIN
7.        QFN4x4-32,Pitch0.4mm,热焊盘2.8x2.8mm
8.        0603电阻
9.        2.54单排针4PIN

用过AD的基本上这些封装都有,没有的也很容易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下面看了一下,只有PCB封装,原理图封装是空的。
导不出来AD格式的,一般都是AD直接导入Pads的PCB ...

感谢帮助,没有原理图封装也是可以的,我只是想把这个pcb封装放到一个pcb文件里面,然后保存成asc格式的就行了,ad是可以导入asc格式文件的。

网友:
AD钓鱼新套路?

网友:
确实,严重怀疑

网友:
积分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