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地到底应该怎么接。

楼主(2022-01-18):
现在在做一个控制板,上面有交流和直流,客户要求要有外壳接地,之前一直没有相关的经验,请问我到底该如何把外壳接地留出来。

网友A:
三孔的直接接大地,防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孔的直接接大地,防漏电

请问直流的可以接到大地吗,如果可以,采用的是什么方法

网友B:
外壳直接接大地(PE),直流地(系统地)要看情形。

在干扰很强的场所,系统地必须接 PE,否则 MCU 容易跑飞。但不能直通,应该通过电阻和电容并连后接入 PE,必要时添加 EMC 浪涌防护。

如果使用环境没什么干扰,则可以完全电气隔离,系统地不用接 PE,但要小心电气间隙,一定要符合最基本的国标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壳直接接大地(PE),直流地(系统地)要看情形。

在干扰很强的场所,系统地必须接 PE,否则 MCU 容易跑 ...

你说的系统PE是直流供电的0V电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直流的可以接到大地吗,如果可以,采用的是什么方法

怕漏电就直接接大地,客户怕的就是这个吧应该。。。,直接接地、阻容接地、Y电容接地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系统PE是直流供电的0V电源吗?

PE 是跟随电力线入户的地线简称,俗称也叫大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E 是跟随电力线入户的地线简称,俗称也叫大地。

了解了。多谢。
那电阻电容一般用多大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了解了。多谢。
那电阻电容一般用多大的呢。

行业标准值一般是 1M 电阻和 1000p / 2KV,主要是为了防止入户电力线的 PE 意外断线后,相线(火线)与 PE 短路时,人触碰系统地(GND) 带来的危险。例如,耳机插孔上的 COM 端子。

网友:
要看产品过什么样测试。有部分产品有绝缘测试(绝缘电阻,绝缘耐压等)这时候系统内部地就不能通过RC结构和PE直接连接,可以在外面接一个接线柱,在现场把他们接到一起。

网友:
最好设计时,预留上电阻和电容位置,把系统地接到PE。现场根据环境,选择焊不焊那个电阻电容。我之前遇到过有时不焊可以过测试,有时焊了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行业标准值一般是 1M 电阻和 1000p / 2KV,主要是为了防止入户电力线的 PE 意外断线后,相线(火线)与 P ...

你这情况碰到金属壳直接没命了,压根碰不到系统地,系统地接地好处就是如果弱电部分有强电串入,空开就直接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碰到金属壳直接没命了,压根碰不到系统地,系统地接地好处就是如果弱电部分有强电串入,空开就直 ...

兄弟想得周全,我没考虑的那么细致。

网友:
13 楼的图片是真实情况还是搞笑的?
用那么一点土来代替地球做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