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手机换mic,这样的事情大家干过么,可否分享一下过程?

楼主(2022-01-18):
发现mic失灵的情况还是听多见的,
用过好几个手机,刚开始没问题,后面都遇到对方听不清自己声音的问题,

需要很大声说话,对方才能听清
用过几个诺基亚的,开始一直没问题,到后来都出现了音量过小的问题
现在在用小米手机,音量小的问题似乎比诺基亚还要厉害

用外接麦克风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不能每次都把外接麦克风带身上,
每次接电话,都找一遍外接麦克风吧

这里有人试过换麦克风解决音量小的问题么,能说下换麦克风的过程么

网友A:
你把手机菊花翻过来,找找充电器口旁边的几个小洞,找细针把堵住的洞捅开,声音就正常了

网友B:
“给手机换mic,这样的事情大家干过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手机菊花翻过来,找找充电器口旁边的几个小洞,找细针把堵住的洞捅开,声音就正常了 ...

用回形针捅过了,测试麦克风音量还是小:
正常手持姿势通话,麦克风回放声音很小
对着手机尾部说话,麦克风声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手机换mic,这样的事情大家干过么”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 ...

改好了,谢谢

网友:
换mic新手换不好的,焊盘很小,对温度很敏感的,焊接不好就会灵敏度降低或者直接损坏。没听说过mic随时间老化了,还是清理灰尘试试,或者看看是不是在小板子上可以反复换。通话与系统app是两个mic的

网友:
一般都是清尘就可以解决。如果不能,直接换尾板会比较容易操作,楼主是什么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