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源电路中切换电阻实现不同电压一般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2-01-18):
RT,比如一个最简单的LM317芯片,想程控输出5V或者3.3V,主要是通过调不同的电阻值,那么该电阻一般用什么去做切换呢?继电器,模拟开关?

网友:
三极管8550?

网友:
NMOS +电阻 往地上拉

网友:
做小电流开关,MOS饱和时压降接近0,BJT饱和有一个0.2-0.6V压降

网友:
NMOS下拉来切换下拉分压电阻就可以了。
自己算好比例就行

网友A:
我这个是升压输出,很详细了,套用过去就好。

网友:
俩电阻串联, 用一个nmos把下面的电阻短路到地就行了, 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升压输出,很详细了,套用过去就好。

ULN2003本身有零点几伏的饱和压降吧, 用MOS输出的TBD62003可能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ULN2003本身有零点几伏的饱和压降吧, 用MOS输出的TBD62003可能更好些?

感谢提醒,到时看输出跟需求偏差大不大,需要的话就换这mos的。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8L  MOS输出的TBD62003好主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升压输出,很详细了,套用过去就好。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从FB那接两级阻容滤波到单片机的PWM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从FB那接两级阻容滤波到单片机的PWM就可以了

电源纹波那不是很大?

网友:
用SPI接口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