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XP开始任务栏目下增加自己编的一个栏目办法

楼主(2022-01-18):
我们知道安装了一个安装程序包后,在开始菜单程序组里面会自动增加一个程序栏目。但我看到有高手能通过不是安装程序就增加出来一个快捷运行小指令的栏目,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这里高手如云,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Start Menu\Programs\

网友:
可以在开始菜单新建文件夹,然后把快捷方式拖进去

网友:
如果不是要在开始菜单内,而是在任务栏上,可以右键,工具栏,新建工具栏。

然后也是用文件夹实现。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我找到了,这样做的
XP任务栏无法添加快捷方式怎么办?: XP任务栏添加快捷方式有两种方法:1、直接拖拽即可.如果不行,在任务栏鼠标右键把锁定任务栏的钩钩去掉,然后再拖动快捷方式过去.2、你可以把快捷方式放到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Quick Launch目录下.windows7以及以上版本更为简单,直接右键快捷方式,锁定到任务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