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指纹云比对验证的朋友么?

楼主(2022-01-18):
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做指纹云服务器比对验证。
流程是这样的:因为用户数量比较多,指纹容量不够用,需要事先把所有的用户指纹都存云服务器里保存。用户按下手指后,如果指纹验证失败,就需要把指纹特征值数据发送到云服务器平台,云服务器判断这个指纹数据是否保存过,如果和保存过的数据一模一样,则反馈验证成功。
但是目前相同的指纹采集过来的特征值数据每次都会有点不一样,这样就不能通过数据是否完全一样来比对了。

我目前的流程是 1.采集指纹图像PS_GetImage,2.生成特征 PS_GenChar 3.上传特征或模板 PS_UpChar 4.读出模板PS_LoadChar   读出模板的数据直接发送到服务器比对。

有做过这个项目的朋友么?指点下怎么做呢?万分感谢!

网友A:
给你拍照,即使你不动,拍一百次也不会得到相同的文件

网友B:
每次不一样才是正常的,算法就是用来从不一样中找出共同点来
比对需要匹配识别算法,如果识别率低说明算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不一样才是正常的,算法就是用来从不一样中找出共同点来
比对需要匹配识别算法,如果识别率低说明算法 ...

要做怎样的算法呢?提供下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拍照,即使你不动,拍一百次也不会得到相同的文件

那要咋处理呢

网友:
是否有指纹算法库供应商.   有的话把合并后的特征模板发给服务器做对比, 他们有算法接口的.

网友:
前几年使用的指纹打卡机  识别率不高经常失败  不知道现在技术提升了没有

网友C:
特征值出来后应该是计算向量的欧氏距离, 距离越小越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lz这比较特征值一摸一样, 听着就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征值出来后应该是计算向量的欧氏距离, 距离越小越大概率是同一个人.
lz这比较特征值一摸一样, 听着就好 ...

计算向量的欧氏距离,这个算法感觉搞起来有点麻烦。

我不专业哈,以为特征值完全相同的算同一个指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做怎样的算法呢?提供下思路。谢谢!

匹配识别与预处理特征提取是配套的,是一套指纹识别算法
网上有免费的,也有商业的,区别包括识别率、识别速度。。。根据需要自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识别与预处理特征提取是配套的,是一套指纹识别算法
网上有免费的,也有商业的,区别包括识别率、识 ...

这种算法可以在linux系统用么,云服务器一般都是PHP环境。
还有不同厂家的指纹模块,生成的特征值算法有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