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 window下和Linux下开发只是编译速度的差别?

楼主(2022-01-18):
Esp32  window下和Linux下开发只是编译速度的差别?  差多少?  10秒还是60秒? 如其他资源都差不多的话,我可以忍受这个速度。Linux搞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编译速度也没差别吧

网友A:
Windows下面编译的确慢一些,慢多少没实际测试过
Ubuntu下开发,会稳定一些,不会出现Windows系统下的奇奇怪怪的问题,espressif原厂的开发都是在Ubuntu下开发的,在Windows下面没验证过,所以有些代码在Windows下面编译不过去,我们开发就碰到过
另外,Ubuntu下面用idf.py monitor会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面编译的确慢一些,慢多少没实际测试过
Ubuntu下开发,会稳定一些,不会出现Windows系统下的奇奇 ...

那是因为用到的底层模拟环境的问题了。像安路的工具,linux版本可以跑win会跪,两者打印的log也不太一样,不排除线程栈空间、堆地址等有差异,比如某些变量的地址意外转换到32位等。

win10可以用wsl跑ubuntu,所以lz完全不需要有编译环境的顾虑。wsl除了设备、特权指令、虚拟化等少数场景不能工作(qemu之类都不能用了),别的和ubuntu完全一致。

wsl想要图形界面的话,可以在win上装个x11桌面工具,然后在wsl里连上来,就可以了。linux的图形界面似乎是用户态的一个服务,而不是系统组件。

网友:
wsl 相比 原生linux主要表现出磁盘io能力差些,不知道wsl2有没有改进。

网友B:
wsl,看来很多大神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sl,看来很多大神在用了

普通的"大神"精力有限,只夠覆蓋 linux
大神中的大神,windows linux 一起上

网友C:
做Linux嵌入式开发我觉得最舒服的方法还是
Windows PC->ssh->Linux PC->ssh+串口->目标板
Windows的整个GUI操作在各种细节上还是比Linux好不少,这样用vscode设置好一键编译下载调试体验和本地也差不多

网友:
Windows 下编译感觉还好啊,完整编译一次之后,每次只编译变动部分
如果只改动一个 .c, 大概不到 10s 就编译好了
用的官方的 Eclipse + 插件的环境

网友D:
vscode下开发, 完美体验

网友:
Windows下用vscode+esp-idf开发不就挺好的吗?

网友E:
买个intel 傲腾装系统和编译软件,不到1k,你会发现新世界。

网友:
Windows下用vscode+esp-idf 装环境装了两三天,安装过程缺好多文件出错,。最后用命令行敲着装完可以编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Linux嵌入式开发我觉得最舒服的方法还是
Windows PC->ssh->Linux PC->ssh+串口->目标板
Windows的整个GUI ...

我是WIN PC + wsl + visual studio 。

网友:
win10 + wsl(ubuntu20.04) + esp-idf

楼主(2022-05-07):
引用 网友D:
vscode下开发, 完美体验

vscode  下转的插件开发的?  很爽?  好入门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vscode  下转的插件开发的?  很爽?  好入门吗?

想入门快就 vscode+PIO+arduino,库多,就是建第一个工程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入门快就 vscode+PIO+arduino,库多,就是建第一个工程慢点。

arduino封装层数太多, 效率太低了,比如想驱动LED点阵屏,那IO翻转 根本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封装层数太多, 效率太低了,比如想驱动LED点阵屏,那IO翻转 根本不行。   ...

不行就Vscode+ IDF,应该是你的菜吧!

网友G:
vscode + arduino . 不要太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vscode + arduino . 不要太爽啊

搞搞业余玩一下可以,做产品就不行了。速度跑不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搞搞业余玩一下可以,做产品就不行了。速度跑不起来。

速度还是可以的,比如你驱动LED屏,肯定不能用io翻转去做,得想办法用外设,DMA,比如I2S,我用ESP32驱动256*64LED点阵屏,RGB各10bit灰度,灰度打散方式驱动,刷新频率2.4KHZ。

当然了,我现在也没用arduino了,因为用arduino有其它问题,比如不好实现flash加密,不能及时更新到最新的ESP-IDF版本,对新芯片(比如EPS32-S3)的支持也都要慢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速度还是可以的,比如你驱动LED屏,肯定不能用io翻转去做,得想办法用外设,DMA,比如I2S,我用ESP32驱动 ...

你驱动点阵应该不是用arduino 这种开发方式吧。。。正统的应该直接C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驱动点阵应该不是用arduino 这种开发方式吧。。。正统的应该直接C开发

arduino也是C/C++,在arduino里面配置相应外设的寄存器,后面都是DMA直接驱动点阵了,我样品时程序用vscode+PIO(arduino),来写的。

网友:
我目前一个项目是esp32 + arduino来做功能验证的。实现起来很快

网友I(2023-11-02):
引用 楼主:
你驱动点阵应该不是用arduino 这种开发方式吧。。。正统的应该直接C开发

arduino开发会很不专业吗...

网友:
装个VMware,再下载一个已经安装好的Ubuntu的VM镜像,也费不了多少事啊。虚拟机的Ubuntu可以和Windows共享文件夹,也支持直接复制粘贴文本和文件,很方便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intel 傲腾装系统和编译软件,不到1k,你会发现新世界。

可以展开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arduino开发会很不专业吗...

你用arduino IDE肯定不专业啦,试试用VSCode+PIO+Arduino,爽得不要不要.

网友:
arduino 官方库 和 第三方库都是高水平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速度还是可以的,比如你驱动LED屏,肯定不能用io翻转去做,得想办法用外设,DMA,比如I2S,我用ESP32驱动 ...

RGB LED屏有3个数据线,使用I2S怎么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RGB LED屏有3个数据线,使用I2S怎么驱动的?

这个I2s不是标准的I2s,只能是说他esp32的I2S一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