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8位串入串出的数字集成

楼主(2022-01-19):
串出部分和hc165一样可以级联,输入部分也可以级联,就想把单片机采集的ad数据用串行借口传送到数字集成内部,然后数字集成级联输出

网友:
595和165呗。

楼主:
我原来就是这样想的,这样太麻烦

网友:
不就是SPI?

网友:
用CPLD.  自己编逻辑实现

网友:
串行序列合成,只能用CPLD搭了

网友:
i2c的有很多吧, PCA9539, PCA9555什么的

网友A:
理一下思路,看 LZ 描述是否准确:

有 N 组 ADC,每组都希望通过 1bit 串行进入 8bit 移位寄存器中;之后所有的串行寄存器再级联传输。
整个过程分两步:首先 8_CK 移入全部 ADC 数据,之后再 8N_CK 移出所有的数据。

如果就是这么个系统,只要改装下常规移位寄存器的输入端,变成 2选1 的数字开关即是。
嫌麻烦只能上 CPLD,或者 P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一下思路,看 LZ 描述是否准确:

有 N 组 ADC,每组都希望通过 1bit 串行进入 8bit 移位寄存器中;之后 ...

谢谢,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是一个用各个串行模块组成的网络,串行数据都是165时序,所以要和165兼容,都是头尾相连串行输入或输入,组成,现在想加一个adc的采集模块需要加入到此网络,所以也需要头尾相连,输出时序也要和165兼容,
如用mcu直接模拟串行输出的话,怕速度不够,,接并入串出的165,10位要10条线和2个165,所以最好,是直接mcu串行数据到ic内锁存,然后ic数据串行输出到网络,如果没有的话,只能接2个165

网友B:
所选的ADC是不是本身就支持菊花链?

网友:
spi adc有些是兼容165时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选的ADC是不是本身就支持菊花链?

我想用mcu的ad,专门的ad转换器,估计没有兼容和165一样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