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来提问了,请教下XADC 的单端输入 应该接哪些口

楼主(2022-01-19):
如题,手册研究了下, 看到说差分和单端口都是接在bank 0的 ,但是我在bank 0上只看到了  VP  VN 两个差分口   没有看到单端输入口的

然后在bank 35 看到了很多管脚定义是 ADnP  ADnN 的  不知道  ADC口是否接到这些上面

另外   如果我使用的AD 是直接用ZYNQ PS去访问 (不用PL 去访问)端口需要特定的口吗?

网友:
vp vn是reference。。不是给你测的。连接你自己找xadc手册,写得非常清楚,不需要问了我觉得。好像需要加载pl。x有xadc的ip,不想写代码直接上ip就行。但是你要是用了mig,并且例化了,那么就不能再单独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