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设计了一个防反接防过压的电源保护电路,请大家伙斧正

楼主(2022-01-19):
模仿设计了一个防反接防过压的电源保护电路,请大家伙斧正
1.C1有没有必要加?
   加和不加有哪些利弊?
2.R2和R5阻值大小的讲究?
3.此电路有哪处是不完善需要修正的

网友A:
不能防倒灌,C1留下有好处,R2可以不要,R5 100K+;一般使用没问题,特殊情况下会有直通情况,反接可能不会完全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防倒灌,C1留下有好处,R2可以不要,R5 100K+;一般使用没问题,特殊情况下会有直通情况,反接可能不会 ...

请教
分析下R2不要,R5 100K此时的电路
没懂为啥要这么改
还有就是特殊情况下会有直通情况,是在什么情况下会直通

楼主:
此电路在R1、C1处再并一个12V稳压管是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