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对接电信云,每天上行一次数据,需要每次都删除LwM2M场景嘛?

楼主(2022-01-19):
描述:
额,基础AT指令初始化完成以后,我需要每天都上行一组数据,即周期上行一组数据包,目前有以下两种方式:
        不删除LwM2M场景方式
                不需要再次发送QLWSERV指令、QLWCONF指令、QLWADDOBJ指令,直接发送QLWOPEN即可。当然,在上行数据完成以后,仅需发送QLWCLOSE指令,而不需发送AT+QLWDEL指令。
        删除LwM2M场景方式
                需要再次发送QLWSERV指令、QLWCONF指令、QLWADDOBJ指令,然后才可以发送AT+QLWOPEN。当然,在上行数据完成以后,不仅需要发送QLWCLOSE指令,还需要发送QLWDEL指令。

问题:
        目前我采用不删除LwM2M 场景方式,因为可以少发几条指令,节约时间是肯定的,但是是否节约功耗,我还不能完全确定(我用万用表测量,发送完成之后的过一段时间,两者功耗都很低,测量不出差别)。
        我想请假各位同仁科普下,使用这两种方式有啥区别以及注意事项,感谢!

网友A:
心跳定时上传数据只要 AT+QLWDATASEND 就可以了。
那些 add 、open 之类的,只要做一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跳定时上传数据只要 AT+QLWDATASEND 就可以了。
那些 add 、open 之类的,只要做一次就可以。 ...

感谢阁下指教!

网友B:
要看你的应用是移动方式还是固定方式,如果设备移动了进入其他小区,需要重新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应用是移动方式还是固定方式,如果设备移动了进入其他小区,需要重新open ...

感谢阁下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应用是移动方式还是固定方式,如果设备移动了进入其他小区,需要重新open ...

忘了还有移动这一动作,
不过对于 NB 的应用场景来说,大多数产品都是固定不动。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样处理的,每次都删除lw2m的连接

网友C:
我的是能发送数据就直接断电NB模块。下次开机,再给NB 模块上电,建立连接发数据。如果建立连接失败,发取消连接,再连接。连接成功发送数据,完毕,给NBdu断电。简单快速就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能发送数据就直接断电NB模块。下次开机,再给NB 模块上电,建立连接发数据。如果建立连接失败,发取 ...

这样也有问题,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反复重启,电池的电很快会耗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能发送数据就直接断电NB模块。下次开机,再给NB 模块上电,建立连接发数据。如果建立连接失败,发取 ...

这方法是2G年代的方式了,NB你这么搞响应速度很慢,另外未必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