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FNIRSI这个示波器,还可以,人穷没办法。

楼主(2022-01-19):
入手了FNIRSI这个示波器,还可以,人穷没办法。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每个人的难处只有自己知道,测量2M信号,一切正常,穷人也可以拿出看起来好像专业的仪器来玩了。 有钱的别喷,当时也是想了很久,我等吃个荷包蛋都要想一下的屌丝没办法。

网友A:
我宁愿去咸鱼上收台咸鱼的二手普元

网友:
带宽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去咸鱼上收台咸鱼的二手普元

咸鱼说起来气死人,最近买了一个硬盘,在看其他店铺的时候发现这个是假货,赶紧拒收,后来发现卖家也被踢了产品也下架了,肯定是别人投诉了,更搞笑的是卖家还能操作帐号,要我出运费,后来一看TMD,卖家还关联一个淘宝帐号,我就想操马云家的,店家违规了还有权力操作咸鱼帐号,心中一万个CTM通过。

楼主:
100M,够用了

网友B:
我也买过,在外面能用移动电源供电挺方便的
就是信号发生器部分功能薄弱了一点

网友C:
只是个工具,够用就行了,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D:
lz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在外面能用移动电源供电挺方便的
就是信号发生器部分功能薄弱了一点 ...

对,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个工具,够用就行了,要啥自行车啊

没钱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买的什么型号?多少钱?

不看型号,720拼的,100M

网友:
工具 历来遵循够用就行的原则

网友E:
淘宝搜了下,,FNIRSI 100M带宽的好像只有 FNIRSI-1013D

网上说这个1GSPS可能是虚标的

另外,,它的存储深度竟然标240Kbit,,别家示波器都用Kpts、Mpts,,它这个Kbit什么意思??标错了还是说要除以8?

网友:
工具自然是够用就好,,不必求全求大,,

但如果大幅度的虚标参数,,那我建议坛友应该抵制这种产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淘宝搜了下,,FNIRSI 100M带宽的好像只有 FNIRSI-1013D

网上说这个1GSPS可能是虚标的

虚标不一定,但是廉价货存储深度很烂。我去年搞了台旧优利德,这货只有一屏的存储深度。。。而且menu根本关不掉,我晕,我都打算用它的前端直接挂fpga去抓adc数据了。带宽倒是没问题,标称60mhz?,实际给100mhz也能采到,能明显看到重度信号衰减,倒是正常现象。

网友:
这型号100MHz带宽,1GHz采样,别的论坛有拆机贴,判断采样率虚标。
同级别的,推荐正点原子的示波器。

网友:
确实 正点那个小示波器还可以的
就是关机耗电、滚轮操作的手感与便捷度差些

如果固件能改成USB虚拟示波器两用就NB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虚标不一定,但是廉价货存储深度很烂。我去年搞了台旧优利德,这货只有一屏的存储深度。。。而且menu根本 ...

虽然它把ADC和FPGA都磨标了,,但搞清楚它标的1G采样率是实时采样率还是等效采样率还是很简单的,,看下ADC和FPGA之间连线的数量和通信信号的频率就知道了,,要么通信线够多,要么通信频率够高,,不然达不到1GB的带宽,

网友:
穷不是问题,工具够用就行。

认真的分享一下使用体验,修复一下你十万个为什么,死薅羊毛的形象。

网友:
估计是等效采样速度,多个周期移相叠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虽然它把ADC和FPGA都磨标了,,但搞清楚它标的1G采样率是实时采样率还是等效采样率还是很简单的,,看下A ...

实时1gsps问题不大,小超一点的ad9288,4片就够了。单片双通道各125msps,4片加一起1gsps共享。

主要是模拟前端带宽,这块国产是做不到很高的带宽。

然后是存储深度,如果没有外挂ddr2或者ddr3,那么大概率只有几十k的存储深度---也就是一屏的存储深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实时1gsps问题不大,小超一点的ad9288,4片就够了。单片双通道各125msps,4片加一起1gsps共享。

主要是 ...

网上说是两片ADC,,所以实时采样率应该是达不到1GSPS的,,
不过两片的话,,再加上7寸大屏,,还是有竞争力的,,没必要虚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说是两片ADC,,所以实时采样率应该是达不到1GSPS的,,
不过两片的话,,再加上7寸大屏,,还是有 ...

谢谢,楼上都是高手啊。

网友G:
Resources gathered for reverse engineering the FNIRSI-1013D scope

https://github.com/pecostm32/FNIRSI-1013D-Hack

网友:
引用 网友G:
Resources gathered for reverse engineering the FNIRSI-1013D scope

https://github.com/pecostm32/FNIR ...

牛啊,,原理图都有!!

这是原厂的原理图,,还是外人根据实物逆向画出来的??

网友H:
我也想买一个,挺便宜的,屏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买一个,挺便宜的,屏也挺大的

真正需要的话可以拼一个,我也是刚用,具体后面啥情况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正需要的话可以拼一个,我也是刚用,具体后面啥情况也不知道。

请问在哪里拼?

楼主:
拼多多搜示波器,出来最便宜那个就是,看好牌子就买。淘宝贵。

网友I:
确实不错,一般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不错,一般够用了

这个也不错,我买的是720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