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电动挤压单向气囊用什么机械结构比较好?

楼主(2022-01-19):
水池经常会满,每次要手动挤压一下太麻烦了,
想做到电动挤压这个单向气囊,

用什么机械结构比较好呢?
通过活动夹板来压么?挤压气囊的时候可以很慢,但是释放必须很快,
这个活动夹板怎么做比较好
有其他可行方法,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都考虑电动挤压了,何不考虑直接电动抽呢

网友:
用蠕动泵替代气囊,可以3d打印,制作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考虑电动挤压了,何不考虑直接电动抽呢

水在高处,虹吸就可以了

活动夹子夹口逐渐变小,然后自动弹回原形,以前好像见过这种装置,
但是不知道具体结构怎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在高处,虹吸就可以了

活动夹子夹口逐渐变小,然后自动弹回原形,以前好像见过这种装置,

SolidWorks  发射玩具那个结构呀,优化一下就是齿条+弹簧,然后用一个只有少量齿的齿轮带动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  发射玩具那个结构呀,优化一下就是齿条+弹簧,然后用一个只有少量齿的齿轮带动齿条

看起来可行,但是造零件可不容易

网友:
曲柄连杆,参考牛头刨床

网友C:
你找一下这两年开源呼吸机的方案,最简易的呼吸机也是捏皮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一下这两年开源呼吸机的方案,最简易的呼吸机也是捏皮球的

你说的是大气囊还是隔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大气囊还是隔膜?

https://tech.sina.com.cn/roll/20 ... mxyqwa4628660.shtml

B站上应该还有视频报道

网友:
买个筋膜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