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丝印是752的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2-01-19):
PLC型号是FX3SA,图片如下
右边飞走的跟左边是一样的,丝印都是752。
这板有救吗?

网友A:
贴片稳压二极管 RD7.5S 丝印 752 SOD323 0805 7.5V 7V5 原装现货

淘宝一搜就有,应该不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片稳压二极管 RD7.5S 丝印 752 SOD323 0805 7.5V 7V5 原装现货

淘宝一搜就有,应该不会错 ...

谢谢,应该是稳压管。
这端口可能是模拟端口,这个二极管过电压炸掉了,PLC里面的芯片估计也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