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Flash,多次开关机后死机问题

楼主(2022-01-19):
在项目中使用EasyFlash,多次开关机后死机,
定位后发现程序死在ef_env.c第546行  EF_ASSERT(0)。

函数 static EfErrCode read_env(env_node_obj_t env)

    } else if (env->len > SECTOR_SIZE - SECTOR_HDR_DATA_SIZE && env->len < ENV_AREA_SIZE) {
        //TODO 扇区连续模式,或者写入长度没有写入完整
        EF_ASSERT(0);
    }

继续上网发现,flashDB也有相同代码,

fdb_kvdb.c

static fdb_err_t read_kv(fdb_kvdb_t db, fdb_kv_t kv)

    } else if (kv->len > db_sec_size(db) - SECTOR_HDR_DATA_SIZE && kv->len < db_max_size(db)) {
        //TODO 扇区连续模式,或者写入长度没有写入完整
        FDB_ASSERT(0);
    }

请问如何继续定位或解决?

网友:
flash 都怕写入过程中掉电 ,U盘就是这么坏的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版本?我之前也是同样测试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解掉这个bu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版本?我之前也是同样测试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解掉这个bug了

4.0的,如何解的?有思路吗?

网友:
下载最新的来测试应该就可以了,试试看呢

网友:
flash读写的时候就怕上下电数据结构损坏,就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