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示波器,抓CAN波形,镊子夹CANH,探头夹CANL才可显示波形

楼主(2022-01-19):
最近在倒腾CAN通信,由于一直是移植大法,使用杂牌开发板,移植例程,

在折腾时,发现怎么动例程,都抓不到CAN的电平,2天了,怀疑到了1050是坏的,怀疑开发板的A11,A12没有连接到1050,CAN电平一直是夹没有变化,甚至直接A11,A12也没有电平变化,让人十分难受,不得要领,当然其中也是在网大搜特搜的。

由于原子的小示波器用起来十分方便,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是一直用其来抓波形。

今天突然动了心思,反向夹持,探头接L,夹子接H,便有了波形,十分诧异,赶紧把TEK的示波器拿出来,发现TEK正反夹没有问题。

因此赶紧把这个共享出来,给大家借鉴。

也希望原子哥解释下这其中的缘由!!

现象更新,TEK只能抓正波形,原子只能抓负波形。

网友A:
是不是CAN的板子和示波器共地?

网友B:
TEK的电源地线与can板子GND共地了?

网友C:
触发电平的问题吧,一般测canh,要把触发电平搞到3V,canl就要搞到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电平的问题吧,一般测canh,要把触发电平搞到3V,canl就要搞到2V.

跟阀值的大小没有太大关系,只要几毫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AN的板子和示波器共地?

没有共地

实际情况

5V电源没有接地,浮的,

TEK示波器有接地

原子示波器,电池供电,当然没地了。

测试增加如下--------

TEK去地后,只能抓正波形,与原子示波器正好相反,见下楼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K的电源地线与can板子GND共地了?

特意将TEK示波器的地去掉,测试查看。

奇怪了,TEK只能抓正波形,即,探头接H,夹子接L,才可出波形,是正波形,反之则不出波形。

与原子示波器只能抓负波形正好相反。

网友:
调一下触发电平

网友:
示波器完好触发  就差不多掌握其全部了

网友D:
触发电平调节里面触发信号的极性正的时候,在信号增加的方向上,当触发信号超过触发电平时就产生触发。负的时候,在信号减少的方向上,当触发信号超过触发电平时就产生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发电平调节里面触发信号的极性正的时候,在信号增加的方向上,当触发信号超过触发电平时就产生触发。负的 ...

多谢释疑,

的确是触发信号的问题,开始没有在这方面多想,可能是别人动了设置,我一直用在正电平触发的。

惯性思维,导致了这几天的困惑,多谢!

网友E:
这种测试方法感觉很奇怪,难道不应该双踪对地测试,做A-B运算吗?或者差分探头。
地线夹本来应该连接地方,现在当差分使用了。

网友F:
差分信号,要用交流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测试方法感觉很奇怪,难道不应该双踪对地测试,做A-B运算吗?或者差分探头。
地线夹本来应该连接地方, ...

只是抓个波形,能看出差分就好,没有考虑太多,甚至连楼下的直流/交流档都没有想。

就是因为触发电平设置的问题,而且因为这个多次AUTO设置过,但AUTO不涉及触发电平,故搞出这个乌龙来。

现在想来好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测试方法感觉很奇怪,难道不应该双踪对地测试,做A-B运算吗?或者差分探头。
地线夹本来应该连接地方, ...

同意,正规测法,是这样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差分信号,要用交流档吧!

多谢建议,当时没考虑细节

网友:
提示一下,CAN是差分型号,要测量,必须是地接L,信号接CANH,不能测其中一根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抓个波形,能看出差分就好,没有考虑太多,甚至连楼下的直流/交流档都没有想。

就是因为触发电平设 ...

只能用直流档,测量can没有用交流档的说法。

网友:
不设置触发应该也有波形显示啊,波形显示和触发有啥关系?又不是one-shot模式。

网友:
估计是触发的问题,如果线路长,测量单端,本身就很难捕获的。
还有,要有足够的电流,要有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