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玩过水钻么?这东西是不是比电钻难用很多?

楼主(2022-01-19):
电镐连接杆+水钻钻头,
试着在墙上开个小洞,
按的很紧了,
结果钻头一直在滑来滑去,这样子还怎么好好打孔

更新1:
水泥块月牙坑后成功打孔

花岗岩太硬,而且太光滑,连月牙坑也打不成
20mm水钻头一直在花岗岩表面滑动,留下很多划痕

楼主:
墙上先打定位孔,开孔成功了,
但是花岗岩始终没法成功,连打定位孔也是一直在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墙上先打定位孔,开孔成功了,
但是花岗岩始终没法成功,连打定位孔也是一直在滑 ...

先倾斜磨一个月牙孔然后慢慢摆正。这种问题最好上图,不然真没法给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倾斜磨一个月牙孔然后慢慢摆正。这种问题最好上图,不然真没法给出建议。 ...

更新到1楼了,目前还拿花岗岩没法子

网友B:
与开孔器,很长的柄,用东成电锤电镐两用就能开孔,我一般10厘米直径以内都是自己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开孔器,很长的柄,用东成电锤电镐两用就能开孔,我一般10厘米直径以内都是自己开。 ...

你的东成电锤什么型号,有平钻功能么?
我的只有电锤和冲击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开孔器,很长的柄,用东成电锤电镐两用就能开孔,我一般10厘米直径以内都是自己开。 ...

你试过在花岗岩上开孔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到1楼了,目前还拿花岗岩没法子

买玻璃开孔器,加水散热。玻璃开孔器五金水电螺丝店都有卖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玻璃开孔器,加水散热。玻璃开孔器五金水电螺丝店都有卖的很便宜。

切割玻璃加水主要不是为了散热,而是降低切割难度,对于花岗岩加水应该降低不了多少切割难度?

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硅和氧形成了一个四面体的结构,四个氧原子包着一个硅原子。位于硅原子和氧原子之间的就是让它们结合的共价键。
  不过,四面体二氧化硅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容易受到水中氢氧根的亲核攻击:硅原子更容易受到氢氧根的吸引,因此硅氧之间的共价键很容易被氢氧根打断。这个过程就是玻璃的水解。经过氢氧根的插足,玻璃分子原本的结构被破坏了,硅原子和氧原子的紧密关系完全破裂。也就是说,在水下,你只要把玻璃剪到一定程度,水就会帮你再砍一刀,把两个二氧化硅分子免费拆开。这么一来,切割玻璃所需的能量就减少了。美国能源部材料化学家 Terry A. Michalske 介绍,实际上,氢氧根的水解作用让玻璃破裂所需的能量减少了20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切割玻璃加水主要不是为了散热,而是降低切割难度,对于花岗岩加水应该降低不了多少切割难度?

玻璃的主 ...

下面的看似解释的很合理,但切割过程是一个宏观的物理过程,哪怕二氧化硅对氢氧根亲和,但没有外界环境支持显然是不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加水估计只是起到降温润滑刀头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看似解释的很合理,但切割过程是一个宏观的物理过程,哪怕二氧化硅对氢氧根亲和,但没有外界环境支 ...

加水冲刷排屑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钻都是磨削的形式,上面的金刚砂只有很小的尺寸,也就是切削刃很小,如果碎屑不能及时排出,会严重影响加工效率和刀具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玻璃加水主要不是为了散热,而是降低切割难度,对于花岗岩加水应该降低不了多少切割难度?

玻璃的主 ...

在玻璃材料加工中确认到过这一点,加水可以降低难度。有冷却和排屑作用之外的其他作用。

没觉得有20倍这样夸张,但绝对是应该加水的。

网友:
我看到的都是需要现在墙上用冲击钻打一到俩个固定孔。然后有个轨道固定在固定孔里面,然后水钻上面有杠杆可以直接往里面推。边推边加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玻璃加水主要不是为了散热,而是降低切割难度,对于花岗岩加水应该降低不了多少切割难度?

玻璃的主 ...

你写的字多,我相信你说的,虽然我看不懂。

楼主:
有个轨道固定在固定孔里面,你用过这种支架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轨道固定在固定孔里面,你用过这种支架么

我自己没用过,我家装修的时候工人用的就是这种。所以每个大洞旁边还有些小洞。

下面图就是当时拍的,红圈里面就是固定这个支架的小洞,有的还不止一个。

网友E:
这家伙我有一段时间长用,你要小心点用,不然很容易扭到手。这家伙扭矩大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没用过,我家装修的时候工人用的就是这种。所以每个大洞旁边还有些小洞。

下面图就是当时拍的,红 ...

左侧5个洞是水管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家伙我有一段时间长用,你要小心点用,不然很容易扭到手。这家伙扭矩大着呢。 ...

你买的哪种水钻和支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侧5个洞是水管洞么?

不是,左侧五个洞都是为了打那一个电线洞打的定位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买的哪种水钻和支架呢?

没有买支架,直接用手的。当时公司买的水钻,好象是800多的。也没有什么说法,主要是纯铜电机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买支架,直接用手的。当时公司买的水钻,好象是800多的。也没有什么说法,主要是纯铜电机就好。 ...

你说的线圈纯铜,是这个意思么
你主要在哪些材质上打洞?在花岗岩上试过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线圈纯铜,是这个意思么
你主要在哪些材质上打洞?在花岗岩上试过么  ...

花岗岩又不会太厚的,直接用玻璃钻头配合手电钻打出孔来。如果后面需要打穿再用水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左侧5个洞是水管洞么?

那5个孔是在打支架固定螺丝时碰到钢筋后,又换了一个地方打,直到打到第五个才到达预定深度而没有碰到钢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5个孔是在打支架固定螺丝时碰到钢筋后,又换了一个地方打,直到打到第五个才到达预定深度而没有碰到钢 ...

定位孔没打到钢筋,打孔钻头搞到钢筋咋办

网友G:
引用 楼主:
定位孔没打到钢筋,打孔钻头搞到钢筋咋办

看图片应该没有打到主筋。如果打到箍筋,就继续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图片应该没有打到主筋。如果打到箍筋,就继续干......

问题是把钢筋钻断,你也不知道啊
你这是框架结构么,为什么不在砖墙打孔,而选择在钢筋梁位置打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岗岩又不会太厚的,直接用玻璃钻头配合手电钻打出孔来。如果后面需要打穿再用水钻。 ...

你打穿过多厚的花岗岩呢
试了下3mm花岗岩,打了快10分钟才打穿,用的6mm大理石钻头,如果口径大一些,估计打的更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打穿过多厚的花岗岩呢
试了下3mm花岗岩,打了快10分钟才打穿,用的6mm大理石钻头,如果口 ...

12mm厚度的花岗岩用玻璃钻头或者玻化砖钻头,轻轻松松的。我露台上是花岗岩的装饰砖。上两周装uv电线的时候打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把钢筋钻断,你也不知道啊
你这是框架结构么,为什么不在砖墙打孔,而选择在钢筋梁位置打 ...

钻到钢筋的时候可以感觉出来的。在砖墙打孔,吊顶就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mm厚度的花岗岩用玻璃钻头或者玻化砖钻头,轻轻松松的。我露台上是花岗岩的装饰砖。上两周装uv电线的时 ...

装饰砖厚度有3厘米么,钻了多久钻透呢

楼主(2022-02-19):
引用 网友D:
这种:

这种固定不牢,是不是可能发生危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