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简易的串口监听软件吗?查看串口软件发送的啥数据?

楼主(2022-01-19):
有简易的串口监听软件吗?查看串口软件发送的啥数据?  就是通过底层截获的串口软件发送的字符串。。。不知道有这玩意不?

网友:
我一般用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

网友:
这类好多软件,微软都有免费的,如附件

网友A:
Accessport

下载网址:
http://www.sudt.com/en/ap/download.htm

国产软件 完全免费,win10可正常使用

网友:
Device Monitoring Studio Ultimate 8.35.00.9398

网友B:
一直在用下面连接这个,默认的功能就够,不用购买其它功能
http://www.ceiwei.com/mt/news/shownews.php?id=2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cessport

下载网址:

Accessport 同样推荐这个,用很多年了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用下面连接这个,默认的功能就够,不用购买其它功能
http://www.ceiwei.com/mt/news/shownews.php?id ...

这个串口监控软件收费不低

网友C:
我一直用的这个,楼上的那个12的最新的是很好,但是不可以复制里面的内容。这个低版本的可以,麻烦点的就是需要把一些东西给关闭。而且每次打开比谈他们官网。然后需要过滤一下设置

网友D:
Bus Hound, 是真正usb监听,楼上的都是串口助手而已,不能监听已经打开的串口

网友:
Bus Hound 一直在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的这个,楼上的那个12的最新的是很好,但是不可以复制里面的内容。这个低版本的可以,麻烦点的就 ...

新的功能强一些,可以在已经打开了串口的情况下,打开这个软件,老版本不能打开串口,再用这个软件监控。实际影响不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Bus Hound, 是真正usb监听,楼上的都是串口助手而已,不能监听已经打开的串口 ...

是的,这个是硬伤,但是影响不大。可以先把串口关了。然后开软件,然后再开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