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膨胀塞的孔烂了,请问用什么修补比较好?

楼主(2022-01-19):
如题,墙上之前使用了小黄鱼那种膨胀塞,有些当时孔就打的不太好,有的是之后坏掉的。

总之就是孔烂了,孔沿崩掉,里面有点喇叭状。

水泥的话,手头有一点,虽然一天能凝固,但不能承受载荷,现在水泥糊上去了,放了一段时间感觉不行,可能还是要按28天来,

但这样的话,过年时屋子里的样子会很奇葩。。从使用需要来说也接受不了。

之前有一次掉下来,紧急使用了陶瓷修补剂,性能完全满足需要,只是有点过强。。而且好像有点废。。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的东西,可能环氧树脂和水晶滴胶加沙子也不错,但本地不好买,网上买气温又太低估计会冻坏。。电子灌封胶加沙子不知道怎么样。。

刚刚拍了个能2小时恢复通行的混凝土路面修复的环氧砂浆,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编辑:好像是疫区的,趁没发货先退了。。)

网友A:
为何不上传一张图片?

网友B:
加固还是为了堵孔美观?表示没看懂。
加固用:电钻清理膨胀塞,然后内爆管,化学锚栓,膨胀管
美观用:堵漏王加墙面同色美缝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上传一张图片?

因为所有有问题的孔现在已经都糊上了水泥,看不出来什么了。

但水泥现在的强度非常失败,而我不能再继续等它变得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固还是为了堵孔美观?表示没看懂。
加固用:电钻清理膨胀塞,然后内爆管,化学锚栓,膨胀管
美观用:堵漏 ...

加固用。
本来是希望填上孔,重新钻孔。
但现在发现水泥在时间方面不太行。。
内爆管和化学锚栓过于强力,还是希望继续使用小黄鱼膨胀管,但可以加大一号(现在的孔已经超过加大一号的尺寸了,所以还是需要修补)

网友C:
木塞啊 为啥用水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塞啊 为啥用水泥

有些孔的状态不太容易用塞木条或塑料条凑合

同时因为是在电脑上方,掉下来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希望弄的尽可能好一点

楼主:
查到温度、龄期与混凝土强度曲线

根据曲线图,打算等到5天时尝试打一个孔看看
如果感觉还是不行,就尝试其他材料

网友:
木头是最好用的,一般遇到那种膨胀塞不紧都是用打包的木条塞进去,非常好用。

网友D:
塑钢泥,你查查看, 应该满足你的需求,我都是用这个东西堵孔。

网友:
1、用木头填塞
2、用石膏填充

一定要清理掉松动的墙灰浮土

网友:
更大的涨塞或者木条

网友:
当然是木塞靠谱

网友E:
估计遇到发泡砖了,重量轻,强度不够,
不要把涨塞直接塞进去,先用螺丝把涨塞过一下,撑开,然后沾上白乳胶塞进去,轻点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塑钢泥,你查查看, 应该满足你的需求,我都是用这个东西堵孔。

感谢,这个看起来好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遇到发泡砖了,重量轻,强度不够,
不要把涨塞直接塞进去,先用螺丝把涨塞过一下,撑开,然后沾上白乳 ...

不知道是不是那种砖,但墙里面确实比较渣,记得装修刮大白之前,墙面摸摸就会掉渣

网友:
一根筷子的事

网友:
塞水泥时把膨胀栓埋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