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市面上有那些电磁式漏电保护空开

楼主(2022-01-20):
       近阶段准备把家里的老旧漏电保护空开更换一下。在网上查询到漏电保护空开分为电磁式和电子式,其中电磁式所用电子元件很少,灵敏度高,甚至断掉一路线,仍旧具有保护功能。电子式的里面有一块电子线路板用于检测漏电电流,但其自身需要供电,在断掉一路线后,再漏电的话,就形同虚设了。
       看了网上的评论,发现之前全部使用的是电子式漏电保护空开,现在准备买电磁式的,发现常用的“正#泰”的很少有电磁式的,基本上都是电子式的,其它的施#耐德,西#门子的价格很贵,但是在国内产的也不能确定是电子还是电磁的。梅兰日兰45型倒是便宜,50元左右,问店家说是电磁的,可是也不能确定。
        在这里,有没有坛友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妨推荐几个看看呢。

网友A:
标 ELM是电磁的, ELE是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 ELM是电磁的, ELE是电子的

谢谢,我看看

网友B:
如果入户零线断了,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能够防止火线对地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入户零线断了,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能够防止火线对地漏电?

对,能

网友C:
麻烦告知一下最后买的型号,多谢!

网友:
问了下做低压电器的前同事,他的建议是,每隔一个月,记得按提示按下漏电保护测试按钮,然后是否电磁式,已经没那么重要了的。

网友:
单火线,怎么拉动脱扣机构,好奇,说的人怕怕的,有这种漏保,也得换一个上去。普通的漏保推动脱扣线圈的都是可控硅,漏保是有雷击损坏的可能。

网友:
搜视频看,明白了,比电子式可靠多了,单火线也能保护。

网友:
进口的随便买,咸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告知一下最后买的型号,多谢!

我还没有买的,不好意思啊。
买到了再告诉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入户零线断了,电磁式的漏电保护器能够防止火线对地漏电?

不可以的,漏电保护器内部需要电源驱动电磁铁。如果是零线断了,火线对地线短路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有买的,不好意思啊。
买到了再告诉你。

不在乎价格上正品施耐德漏电保护器,想便宜点但是又不想质量差,买公牛的,想便宜又不错的那就上正泰德力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的,漏电保护器内部需要电源驱动电磁铁。如果是零线断了,火线对地线短路是可以的。 ...

楼主找的电磁式漏电保安器,不就是为了异常单一故障状态可以继续起到保护作用的吗,肯定不需要额外电源,仅依靠漏电电流就可以脱扣的。

网友E:
西门子的电磁漏保加上ABB的过欠压做入户,后面分线用西门子电子式喽保,自己家用,贵就贵点但是放心。电磁式的灵敏度太高了,安装的时候偶发跳闸都是电磁式先跳,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的,漏电保护器内部需要电源驱动电磁铁。如果是零线断了,火线对地线短路是可以的。 ...

可以跳闸的,网上有视频,就靠那点漏电流推动脱扣机构,单火线也可以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的电磁漏保加上ABB的过欠压做入户,后面分线用西门子电子式喽保,自己家用,贵就贵点但是放心。电磁 ...

请问 “西门子的电磁漏保”具体是哪一种型号?我也找了西门子的,没有标明是电磁还是电子的,难以判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 “西门子的电磁漏保”具体是哪一种型号?我也找了西门子的,没有标明是电磁还是电子的,难以判定。 ...

前面有人回复了,标注ELM的是电磁式的,ELE的是电子式的,搜ELM关键词就可以了,需要额外配空开,它是个独立在外面的模块,和空开合体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有人回复了,标注ELM的是电磁式的,ELE的是电子式的,搜ELM关键词就可以了,需要额外配空开,它是个 ...

京东“西门子  ELM” 关键字查了,确实有,价格较贵,300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