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纯净版的WIN10企业版? 系统蹦了,要装机用

楼主(2022-01-20):
哪有纯净版的WIN10企业版?  系统蹦了,要装机用。  网上的内置垃圾软件太多了

网友:
https://msdn.itellyou.cn/

网友:
现在正版的win10专业版多少钱?

网友:
我推荐一个
https://www.winos.me/

网友:
https://next.itellyou.cn

网友: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还有比这个干净的吗!

网友:
的确微软自己的比较干净,但后门也不少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0512-1-1.html

装正版  然后KM破解

网友(2022-04-18):
因为很多新的软件都不支持WIN7了,这两天把3把电脑装了win10,发现如下
1、开始装了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C 2021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会导致wsappx进程功耗过高(如图1所示)cpu风扇一直飞转,网上搜了一遍也没解决;后来重装了Windows 10 (consumer editions), version 21H2 (updated March 2022) (x64) - DVD (Chinese-Simplified)就正常了(如图2所示)

2、WIN10有连网自动安装驱动程序的功能,但是同一台电脑装了不同版本的WIN10后发现所装的驱动各不一样  有的驱动无法安装,挺奇怪的。还有同一台电脑装了WIN7 双飞燕的鼠标能正常使用,但装了WIN10后鼠标的滚轮就没反应了,试了2台电脑装WIN7时鼠标都正常、改成WIN10就不正常了,是不是我这个双飞燕的鼠标太老不适应了,反正感觉WIN10的驱动有点怪怪的。
另外WIN10自动安装的驱动还不一定是最新的,自己用纯净绿色版360驱动大师更新了驱动,比较了一下360驱动大师比绿色版驱动精灵好用。

网友:
作为非程序员有如下感觉:上w11比w10好,感觉w11是w10重构版本。w11驱动支持更好,w11更加稳定不容易x屏,w11去掉了很多设置入口,设置更加集中简明。w11不会出现w10系统莫名与用户抢处理器资源占用造成卡顿。去系统之家搞一个幽灵版本自己净化一下试试,用w10软件一键免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