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键盘多国语言支持哪里有规范或者代码可以参考?

楼主(2022-01-20):
做的小产品,键盘输出,现要求支持多国语音,
请教坛友们,键盘多国语言支持哪里有规范或者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A:
键盘不是都输出键值的吗?系统层次做不同语言版本?

网友B:
曾做过ps2的键盘,键盘本身只输出键值,如果键盘要带语音可以使用语音芯片,按键同时输出键值并发出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做过ps2的键盘,键盘本身只输出键值,如果键盘要带语音可以使用语音芯片,按键同时输出键值并发出语音 ...

比如英语键盘和德语键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不是都输出键值的吗?系统层次做不同语言版本?

不同国家的键盘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英语键盘和德语键盘是有区别的

似乎没有理解,键盘都是同一个键盘,不同语言的只是系统字库的不同,还有键盘上的印字不同罢了,英文键盘拿到日语pc上一样用,给俄罗斯人他也一样用

网友A:
推广我们的隔空感应方案,唤醒背光灯的时候,又碰到一些外国的键盘。例如照片这个就是德国的。
使用起来,那个win键都不起作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同一个按键,不同的语言输出的键值不一样吗

网友D:
实体键盘还是虚拟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体键盘还是虚拟键盘

仿实体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同一个按键,不同的语言输出的键值不一样吗

比如说德语就多了一个特殊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有理解,键盘都是同一个键盘,不同语言的只是系统字库的不同,还有键盘上的印字不同罢了,英文键盘 ...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如果你的是德文操作系统,你接英文键盘,应该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广我们的隔空感应方案,唤醒背光灯的时候,又碰到一些外国的键盘。例如照片这个就是德国的。
使用起来, ...

是的,布局都不一样

网友:
Ubuntu 等 linux 系統安裝的時候,可以選擇鍵盤佈局
(安裝好之後,也可以修改)

你可以參考一下 linux 的鍵盤選項

网友D:
那就增加一个切换键,切换ASCII和ASCII扩展字符,基本支持所有的欧文。
我之前做的是这样的。通过Aa键来切换。

网友:
支持14楼说的,上linux代码里去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增加一个切换键,切换ASCII和ASCII扩展字符,基本支持所有的欧文。
我之前做的是这样的。通过Aa键来 ...

那俄文之类的呢?

网友:
不是一个语系了,欧文是拉丁语系。俄文没用过

网友:
usb  hid 定义里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