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插件元件另一面焊盘没有锡,是些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22-01-20):
供应商做来的板子,只是在一面焊接,焊接的这面锡点饱满,焊盘的另一面空空如也,是什么原因导致是这样的,很容易虚焊,接触不良,坛友们的板子有没这种情况

网友A:
插件的,不是只焊接背面吗?还是我理解有错

网友B:
供应商牛鼻,省锡到了极致,应该没有问题吧,单面板就这样子的

网友C:
自己焊的话,速度太快时间太短就能有这种效果,温度或材料不对也可能。
但不得不说,每个都这个样子,这也是一种能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应商牛鼻,省锡到了极致,应该没有问题吧,单面板就这样子的

这是双层板哦,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手法和工艺,一般人搞不出来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焊的话,速度太快时间太短就能有这种效果,温度或材料不对也可能。
但不得不说,每个都这个样子,这也 ...

他家做的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PCBA工厂做的,手工焊接才会这样?PCBA加工工艺我不是很熟悉

我平常焊锡,和我所见到的别人加工的板子,插件焊接,焊锡都会浸润到另外一面去的

即使我用电烙铁在焊锡的这面用锡线烫很久,锡都很难流动到另外一面去,更别提附着上去了。应该使用某种助焊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件的,不是只焊接背面吗?还是我理解有错

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吗?

网友:
听说按照什么二级标准通孔焊盘正面是要透锡的。这就是炉子的波峰打得太低了。当然可能是故意为之,省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家做的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PCBA工厂做的,手工焊接才会这样?PCBA加工工艺我不是很熟悉

我平常焊锡, ...

这板子应该不是手工的

如果说现在用烙铁再烫也很难过去,那我就要怀疑焊锡了。。

网友D:
波峰焊的话。过板速度太快或波峰打的太低或者温度太低再或者焊料不好熔点高。手工焊的话,焊接过快或者温度太低,烙铁回温差。还有种可能就是板子放的时间过长,有氧化。遇到过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D:
不大可能是为了省锡的。锡在加工费里真没几个钱。

网友:
楼上你知道现在焊锡的价格涨到什么程度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大可能是为了省锡的。锡在加工费里真没几个钱。

你错了,做充电器之类的工厂,每月KK出货,焊锡是大头,用锡量,是否点红胶都计算到价格中。

网友E:
没人发现楼主的焊盘孔比较大吗?这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波峰焊的速度和波峰高度也是主因。现在锡价32W/吨,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发现楼主的焊盘孔比较大吗?这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波峰焊的速度和波峰高度也是主因。现在锡价32W/吨,天 ...

我觉得这焊盘孔不大啊,在合理范围,可能是拍摄角度的原因导致看起来大,

我之前另外一家公司的供应商,我在焊盘是打0.31mm过孔,锡都会流到背面去,锡变少了会导致虚焊,后来就不在焊盘是打过孔了,经验之谈。

网友F:
1、锡差
2、引脚氧化,或喷阻焊剂少,但是一般做不到统一
3、温度速度控制。
楼主应该是1,锡差,现在锡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峰焊的话。过板速度太快或波峰打的太低或者温度太低再或者焊料不好熔点高。手工焊的话,焊接过快或者温度 ...

PCB是新的,元件也是新的,氧化的可能性小

很赞同电烙铁的回温温度影响也大,使用的是这种无铅焊锡

另一家加工商使用了一种神秘的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锡差
2、引脚氧化,或喷阻焊剂少,但是一般做不到统一
3、温度速度控制。

回答得很专业。

网友:
我手工焊,大功率管子的孔焊锡经常也过不到元件面。除非加大温度、用流动性更好的锡、加热更长时间。

网友:
孔太大了,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最近温度太低了,又是无铅焊锡工艺。跑快了     温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透锡不良,引脚短了温度不够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工艺问题,也不算什么大问题。要是单面板,过孔和顶面焊盘都没有不也是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