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18软件,设计规则检查DRC检查不出错误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20):
1、PCB文件是导入的PADS ascii 文件。

2、使用DRC,检查不出任何报错,甚至故意删除一段线,在线检查已经提示没连接了,但运行DRC还是检查不出此报错。

3、或者故意短路两根线,在线检查都绿绿的了,运行DRC也是不报错,甚至运行完绿色都消失了。

4、如图:

网友A:
快捷键D->R,看下是不是规则里相应的选项是不是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D->R,看下是不是规则里相应的选项是不是关掉了

都是enable的

网友:
以前我也发过类似问题的帖子,即使它检查出错误来,也不绿。开始绿,后来就不绿了。

网友:
同样试过,也是pads导进来的,当时没解决。
话说广告一直看英文,后面中文就不会用了

网友:
这么垃圾的软件,搞了这么多版本,卖的还这么贵,太垃圾了,改用免费的lc ed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