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房子,没有地线,安装即热式电热水龙头,有安全隐患吗?

楼主(2022-01-20):
老式房子,装修时走的都是暗线,没有装到地线,水龙头需要安装即热式电热水龙头,对此,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没有地线 随时有生命危险,谨慎

网友:
小厨宝我都觉得不太安全,更不要说这种即热式的水龙头。

网友A:
漏电保护插头可以的

网友:
弄个小厨宝不好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电保护插头可以的

没地线漏保有何用?

网友:
一旦漏电很危险,水管本身也无法当地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地线漏保有何用?

没地线,漏保也起作用。和安装了地线的相比,假如设备外壳带电,那么,人触摸后,漏保跳闸。
要烧一柱高香,祈祷漏保不坏

网友C:
没有地线也有3道保险: 1.设备本身加热器绝缘,2.所谓的防电墙,也就是迷宫式水路,依靠水的电阻率,3.漏电保护器,我农村老家房子装的即热式热水器,没有地线只有漏保,每年只用1个月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地线也有3道保险: 1.设备本身加热器绝缘,2.所谓的防电墙,也就是迷宫式水路,依靠水的电阻率,3.漏电 ...

没有地线的话,漏保就是普通的空气开关,漏电也不会跳闸

楼主:
家里有太阳能热水器,通到厨房的管道比较长,每次使用热水需要放掉一些水才有热水,父母嫌等待时间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地线的话,漏保就是普通的空气开关,漏电也不会跳闸

漏保应该不依赖地线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太阳能热水器,通到厨房的管道比较长,每次使用热水需要放掉一些水才有热水,父母嫌等待时间长 ...

你好好看看漏保的原理,漏保只要零线和火线流过的电流差大于设定值(一般是30mA),就会跳闸,漏保上面的TEST键就是内部有个电阻限流30mA从火线到零线,如果你按下这个TEST键漏保不脱扣,那么漏保就坏了,太阳能热水器后面串一个即热式热水器是最节能的方法。

网友D:
首先这个电热龙头用起来很方便生活,特别是是洗菜洗锅!冬天没热水洗碗完全是酷刑,也洗不干净。虽然功率大但是热效率高用多少就烧多少相对节能损失小。只要保证线路不超载,然后电热龙头用一个可靠的高敏感度的漏电保护器插头还是很安全的,最好是把家里总空开替换成好点的漏电保护器,这样一个失效另一个也起作用。我家里用了很多年了洗碗少不了。第一次先通水在接电源避免第一次空烧损坏。把用漏电用好点的,比如公牛的相对较好,不在乎成本用施耐德。漏电插头选用高敏感8ma那种,也要选大牌子的,也不贵。点热龙头买大牌子的贵点的。做好这些放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地线漏保有何用?

漏保动作并不需要接地啊,是检测零火线电流差 大于动作电流就跳闸啊。谁说不接地漏保就没用啊

网友:
我的天,这种即热水龙头,竟然有人敢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地线的话,漏保就是普通的空气开关,漏电也不会跳闸

空气开关是过载跳闸,漏保是漏电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电热龙头用起来很方便生活,特别是是洗菜洗锅!冬天没热水洗碗完全是酷刑,也洗不干净。虽然功率大 ...

漏电保护器你用的哪一种?是插座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地线的话,漏保就是普通的空气开关,漏电也不会跳闸

没有地线,漏电了,漏保当然会跳,家用单相漏保是检测相线和大地之间漏电流是否超出3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地线的话,漏保就是普通的空气开关,漏电也不会跳闸

可以跳吧,火线零线电流不等

网友:
没有地线绝对不要装既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