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电锤买哪一种好?

楼主(2022-01-20):
买了个东成的电锤,到手了才发现这货竟然没有平钻功能,只有电锤+电镐功能
为什么连平钻功能都要阉割呢
平钻有些时候还是很有用的啊

网友:
不要买多功能的东西。

我是冲击钻、电镐分开购买,bosch。

尤其电镐,需要非常笨重才好用。

冲击钻没有必要这么重型。

网友:
可以看一下东成的三用电锤,带平钻/电锤/电镐功能,家用还可以。注意一定要买带离合装置的。

网友A:
弱电施工队常用的是大有 世纪或者博世的充电无刷电锤。三功能,4.0或者5.0的锂电池,有的是配快充。价格800到1100,尽量京东或者淘宝旗舰店促销时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电施工队常用的是大有 世纪或者博世的充电无刷电锤。三功能,4.0或者5.0的锂电池,有的是配快充。价格800 ...

电镐使用锂电?

电镐的功率是1100W, 锂电能支持这个功率,需要多重?

网友A:
电锤 弱电主要是固定桥架 铜排 探头支架之类的东西,一般不超过12毫米的孔。一组工人一天装不了多少个设备,比如探头支架就三个6mm的小孔,一个电池打的孔对应的探头数量一般一个两人小组都装不完,两个电池一般完全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镐使用锂电?

电镐的功率是1100W, 锂电能支持这个功率,需要多重?

我买的大有的锂电,买个一个角磨,一个电锤,一个锂电钻,一共1000来块吧,锂电的电锤在混凝土上打孔足够了。最关键没线方便太多了。家用一次性也不会长时间用,所以电池耐用性还算可以。

网友C:
大有5401(电锤),电钻5282,角磨2903,轻量的电钻5262,一套下来自己家里偶尔装点东西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电施工队常用的是大有 世纪或者博世的充电无刷电锤。三功能,4.0或者5.0的锂电池,有的是配快充。价格800 ...

大有和东成哪个更好?
听说东成也挺有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有和东成哪个更好?
听说东成也挺有名

应该是大有,我个人更喜欢大有。跟世纪好像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不知道大有是不是世纪的代工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锤 弱电主要是固定桥架 铜排 探头支架之类的东西,一般不超过12毫米的孔。一组工人一天装不了多少个设备 ...

我以为你说电镐锂电。

电镐是电老虎,锂电代价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大有,我个人更喜欢大有。跟世纪好像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不知道大有是不是世纪的代工厂 ...

听人说过大有电池不错,电钻看好几个师傅用的是东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人说过大有电池不错,电钻看好几个师傅用的是东成

师傅使用是因为价格便宜。

质量好的还是bosch。

我最近打植根孔,师傅使用的东成冲击钻,我试了一下,震动感明显比我的博世大,并且在打入到水泥15cm深度后(10mm孔),东成的力度会感觉不足。

东成的体积比我的博世大。所以技术上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听人说过大有电池不错,电钻看好几个师傅用的是东成

大有算国产中还可以的。
论质量还是得伟、牧田之类的牛掰,但是进口的品牌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有算国产中还可以的。
论质量还是得伟、牧田之类的牛掰,但是进口的品牌贵啊。 ...

世纪质量应该不会比牧田的差。得伟牧田这么出名,个人觉得主要是以前洋垃圾里面这两个牌子量最大,保有量大。万用表里面日置和横河也不错,大家最知道的肯定是福禄克,而不是其他。而且得伟的电动工具好像最齐全,我买的得伟的导轨锯,其他牌子就不一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纪质量应该不会比牧田的差。得伟牧田这么出名,个人觉得主要是以前洋垃圾里面这两个牌子量最大,保有量 ...

这两个牌子太贵了,不过youtube里面的diy的视频基本都是这2个牌子的。我偶尔用用,大有足够了。这种工具都是电池很贵,裸机到还好,所以一旦买了某个品牌的,后面基本也就是买这个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世纪质量应该不会比牧田的差。得伟牧田这么出名,个人觉得主要是以前洋垃圾里面这两个牌子量最大,保有量 ...

万用表日置买过, 对标福禄克的15b, 还是交流真有效值的,转盘不如福禄克, 我还是相信万用表福禄克是硬道理

网友:
绿米和西门子的安装师傅带的都是博世的工具,其他安装师傅都是东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有5401(电锤),电钻5282,角磨2903,轻量的电钻5262,一套下来自己家里偶尔装点东西足够了。 ...

请问层主买到的配置什么,价格多少啊?按你的型号京东自营都要2千多了。

网友D:
只有在某鱼上看到的价格超便宜,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请问有买过的坛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在某鱼上看到的价格超便宜,不知道是否有问题,请问有买过的坛友吗? ...

不会有问题,我就是闲鱼买的。都买20v的系统就好。

网友:
工具还是买大牌的...比较耐用,而且操作省力省心,我买了博世、维克士、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