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第二十七章 gpio子系统LED

楼主(2022-01-2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二十七章 gpio子系统下的LED驱动实验

       在上一章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了linux的gpio子系统,那本章我们就来编写一个基于gpio子系统API的LED驱动程序,本章将在第二十五章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成。

       1.1实验简介

       在第二十五章中,虽然我们在dtsled.c驱动代码中获取到了GPIO有关寄存器物理地址,然后使用of_iomap函数进行内存映射,得到对应的虚拟地址,最后操作寄存器对应的虚拟地址完成对GPIO的初始化,但本质上还是跟裸机没啥区别,还非常的麻烦。所以本章就带大家完成一个gpio子系统下的led驱动程序,本章我们在第二十五章实验基础上完成,本章实验重点内容如下:
       ①修改第二十五章创建的led节点,在节点中指定led使用的GPIO。
       ②去掉led节点中的reg属性,因为不需要用到了。
       ③在第二十三章驱动实验的基础上修改驱动代码,获取设备树中传入的gpio,调用gpio子系统提供的接口函数对gpio进行操控。
       1.2硬件原理图分析
       本章实验硬件原理图参考22.3小节即可。
       1.3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5_gpioled
       本章实验在第二十三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重点是将驱动改为基于gpio子系统的框架下的led驱动代码。
1.3.1修改设备树文件
       1、添加led-gpio属性指定led使用的GPIO
       打开linux内核源码目录下的arch/arm/boot/dts/system-top.dts文件,找到第二十五章创建在根节点“/”下的led节点,我们需要对led节点内容进行修改,去掉之前reg属性,添加led-gpio节点指定LED所使用的GPIO管脚,修改完成之后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7.3.1 system-top.dts文件led节点
  7 #define GPIO_ACTIVE_HIGH   0
  8 #define GPIO_ACTIVE_LOW    1
  9
10 /dts-v1/;
11 #include "zynq-7000.dtsi"
12 #include "pl.dtsi"
13 #include "pcw.dtsi"
14 / {
15     model = "Alientek ZYNQ Development Board";
16
17     chosen {
18         bootargs = "console=ttyPS0,115200 earlyprintk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wait";
19         stdout-path = "serial0:115200n8";
20     };
21     aliases {
22         ethernet0 = &gem0;
23         i2c0 = &i2c_2;
24         i2c1 = &i2c0;
25         i2c2 = &i2c1;
26         serial0 = &uart0;
27         serial1 = &uart1;
28         spi0 = &qspi;
29     };
30     memory {
31         device_type = "memory";
32         reg = <0x0 0x20000000>;
33     };
34
35     led {
36         compatible = "alientek,led";
37         status = "okay";
38         default-state = "on";
39         led-gpio = <&gpio0 7 GPIO_ACTIVE_HIGH>;
40     };
41 };

       第7和第8行,在设备树文件中定义了两个宏,这两个宏用来表示GPIO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GPIO_ACTIVE_HIGH表示高电平有效。
       第35~40行,将之前定义的reg属性给去掉了,加上了一个“led-gpio”属性,它的值等于“<&gpio0 7 GPIO_ACTIVE_HIGH>”,led-gpio属性指定了LED灯所使用的GPIO,在这里就是GPIO0的IO07,低电平有效,这些东西在第二十六章给大家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啰嗦!稍后编写驱动程序的时候会获取led-gpio属性的内容来得到GPIO编号,因为gpio子系统的API操作函数需要GPIO编号。
       2、添加pinctrl节点
       对于ZYNQ来说,我们不需要pinctrl,原因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3、重新编译system-top.dts
       上面修改完成之后,执行下面的命令重新编译system-top.dts,如下所示: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system-top.dtb

第二十七章

图 27.3.1 重新编译设备树

       编译完成之后将system-top.dtb文件重命名为system.dtb,然后将其拷贝到开发板的SD启动卡Fat分区,替换掉之前的system.dtb文件,然后重启开发板,进入到/proc/device-tree目录下,可以看到我们的led节点,进入到led节点目录下,如下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 27.3.2 led节点下的属性

       可以看到有一个“led-gpio”文件,这就是我们前面新添加的属性。因为led-gpio属性的值是引用别的节点,所以直接用cat命令看不到这个文件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od命令查看,如下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 27.3.3 od命令查看属性

       所以可以知道它里面是有东西的。
1.3.2LED灯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本章实验在第二十五章实验驱动文件dts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首先在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5_gpioled”文件夹,然后在5_gpioled文件夹里面新建gpioled.c文件,在gpioled.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 27.3.2 gpioled.c文件内容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gpioled.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ZYNQ LED驱动文件。
  7  其他      : 无
  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9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0  ***************************************************************/
11
12 #include <linux/types.h>
13 #include <linux/kernel.h>
14 #include <linux/delay.h>
15 #include <linux/ide.h>
16 #include <linux/init.h>
17 #include <linux/module.h>
18 #include <linux/errno.h>
19 #include <linux/gpio.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include <linux/cdev.h>
24 #include <linux/of.h>
25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26 #include <linux/of_gpio.h>
27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31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2 struct gpioled_dev {
33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4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5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6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7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8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9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0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1 };
42
43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4
45 /*
46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7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8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49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1  */
52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3 {
54     filp->private_data = &gpioled;  /* 设置私有数据 */
55     return 0;
56 }
57
58 /*
59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60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61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62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63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64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65  */
66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67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8 {
69         return 0;
70 }
71
72 /*
73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74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75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76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77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8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79  */
80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81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2 {
83     int ret;
84     char kern_buf[1];
85
86     ret = copy_from_user(kern_buf, buf, cnt);   // 得到应用层传递过来的数据
87     if(0 > ret) {
88         printk(KERN_ERR "kernel write failed!\r\n");
89         return -EFAULT;
90     }
91
92     if (0 == kern_buf[0])
93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0则关闭led
94     else if (1 == kern_buf[0])
95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1);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1则点亮led
96
97     return 0;
98 }
99
100 /*
101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02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03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04  */
105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06 {
107     return 0;
108 }
109
110 /* 设备操作函数 */
111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12     .owner   = THIS_MODULE,
113     .open    = led_open,
114     .read    = led_read,
115     .write   = led_write,
116     .release = led_release,
117 };
118
119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20 {
121     const char *str;
122     int ret;
123
124     /* 1.获取led设备节点 */
125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led");
126     if(NULL == gpioled.nd) {
127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led node\n");
128         return -EINVAL;
129     }
130
131     /* 2.读取status属性 */
132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status", &str);
133     if(!ret) {
134         if (strcmp(str, "okay"))
135             return -EINVAL;
136     }
137
138     /* 2、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139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compatible", &str);
140     if(0 > ret) {
141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142         return ret;
143     }
144
145     if (strcmp(str, "alientek,led")) {
146         printk(KERN_ERR "gpioled: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147         return -EINVAL;
148     }
149
150     printk(KERN_INFO "gpioled: device matching successful!\r\n");
151
152     /* 4.获取设备树中的led-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153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154     if(!gpio_is_valid(gpioled.led_gpio)) {
155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led-gpio\n");
156         return -EINVAL;
157     }
158
159     printk(KERN_INFO "gpioled: 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160
161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162     ret = gpio_request(gpioled.led_gpio, "LED-GPIO");
163     if (ret) {
164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request led-gpio\n");
165         return ret;
166     }
167
168     /* 6.将led gpio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169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0);
170
171     /* 7.初始化LED的默认状态 */
172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default-state", &str);
173     if(!ret) {
174         if (!strcmp(str, "on"))
175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1);
176         else
177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178     } else
179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180
181     /* 8.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82      /* 创建设备号 */
183     if (gpioled.major) {
184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185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186         if (ret)
187             goto out1;
188     } else {
189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190         if (ret)
191             goto out1;
192
193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194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195     }
196
197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198
199      /* 初始化cdev */
200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201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202
203      /* 添加一个cdev */
204     ret =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05     if (ret)
206         goto out2;
207
208      /* 创建类 */
209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210     if (IS_ERR(gpioled.class)) {
211         ret = PTR_ERR(gpioled.class);
212         goto out3;
213     }
214
215      /* 创建设备 */
216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217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218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219         ret = PTR_ERR(gpioled.device);
220         goto out4;
221     }
222
223     return 0;
224
225 out4:
226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27
228 out3:
229     cdev_del(&gpioled.cdev);
230
231 out2:
23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33
234 out1:
235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236
237     return ret;
238 }
239
240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41 {
242     /* 注销设备 */
243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44
245     /* 注销类 */
246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47
248     /* 删除cdev */
249     cdev_del(&gpioled.cdev);
250
251     /* 注销设备号 */
252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53
254     /* 释放GPIO */
255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256 }
257
258 /* 驱动模块入口和出口函数注册 */
259 module_init(led_init);
260 module_exit(led_exit);
261
262 MODULE_AUTHOR("DengTao <<a href="mailto:773904075@qq.com">773904075@qq.com</a>>");
263 MODULE_DESCRIPTION("Alientek ZYNQ GPIO LED Driver");
264 MODULE_LICENSE("GPL");

       第26行,使用include包含of_gpio.h头文件,因为我们的代码中使用到了与gpio相关的OF函数。
       第28~29行,定义led设备的设备号数量以及led设备的名字。
       第32~41行,定义了struct gpioled_dev结构体,在第二十五章的基础上加入led_gpio用来表示GPIO的编号。
       第80~98行,使用gpio_set_value函数替代第二十五章直接操作GPIO寄存器的做法,那么这个函数我们在前面一张给大家介绍过了。
       第125~129行,跟之前是一样的,从设备树中获取led节点,包括后面读取“status”属性以及“compatible”属性。
       第153~157行,重点在这里,使用of_get_named_gpio函数获取设备树中led节点指定的gpio管脚,得到一个GPIO编号,那么这个编号是linux内核GPIO子系统对gpio的编号,一个编号就对应一个gpio,那么我们这里得到的这个编号就对应设备树中led-gpio指定的那个管脚(gpio0_7---MIO7)。得到GPIO编号之后使用gpio_is_valid函数判断编号是否是有效编号。
       第162~166行,通过gpio_request函数去申请对该gpio管脚的使用权。
       第169行,通过gpio_direction_output函数将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
       第172~179行,根据led节点的“default-state”属性初始化LED的状态,使用gpio_set_value函数设置gpio输出高或低电平。
后面跟第二十五章就是一样的,需要注意的是,第240~256行,驱动模块的出口函数中一定要把申请的gpio管脚给释放,通过gpio_free函数释放gpio。
1.3.3编写测试APP
       本章直接使用第二十五章的测试APP,将第二十五章实验目录下的测试APP源程序ledApp.c以及编译好的可执行文件ledApp全部拷贝到本章实验目录下,这样就不用再次编译ledApp.c文件了。
       1.4运行测试
1.4.1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同样也是将第二十五章实验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直接拷贝到本章实验目录下,只是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gpioled.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7.4.1 Makefile文件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gpioled.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gpioled.o。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此时在我们的工程目录(5_gpioled)下有如下文件:
第二十七章

图 27.4.1 5_gpioled目录下的文件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gpioled.ko”的驱动模块文件,如下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 27.4.2 编译驱动模块

       2、编译测试APP
       不用编译直接上一章的ledApp可执行文件即可!
1.4.2运行测试
       将前面编译出来的gpioled.ko和led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gpioled.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gpioled.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中输出一些信息,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七章

图 27.4.3 加载gpioled驱动模块

       从图 27.4.3中可以看出,通过of_get_named_gpio函数得到gpio0_7(MIO7)这个GPIO的编号为910。看起来这个数字有点大哈,不过没关系,能用就行!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led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查看开发板上的PS_LED0灯是否熄灭,如果熄灭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ledApp /dev/gpioled 0                //打开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查看开发板上的PS_LED0灯是否点亮。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gpioled.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