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短路与过流检测保护

楼主(2022-01-21):
做实验教学设备

试验台输入电源为:三相五线制

三相电接一个三相自耦调压器,输出0-450可调交流电源

现在需要对三相调压器输出的三相电做相间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之前学校电工试验台,把三相调压器输出的火线短路,总电源不跳闸,只是会发出报警提示;

请教个思路,咋实现?

网友:
空气开关不就是是防短路的吗,再弄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
调压器前面电流互感器。做这种设备还是多研究好点,比较危险要考虑使用者安全做好充足保护。

网友:
用三相断路器,根据负载特性选脱扣曲线和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