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的2032电池或不安装电池,主板开机没有反应。换只有0.5V的旧电池CPU风扇转但显示器没有输出

楼主(2022-01-21):
手上有一个电脑主板,用机器自带的CR2302 cmos电池,按开机键后,CPU风扇转,屏幕没有信号输出。
换上新的 CR2302 cmos电池,或者不装cmos电池,主板完全不启动,开机没反应。
量了旧的cmos电池,只有0.5V左右,新的3V左右。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感觉太奇怪了。

网友A:
有没有响声?或者插个检测卡看看

网友B:
旧主板丢了,别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响声?或者插个检测卡看看

没听到响声。额,不是专门修电脑的,没有检测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主板丢了,别浪费时间

是一台旧机器上的,没找到同样的主板替换。

网友C:
把内存拔下来,把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一遍,把显卡金手指也好好擦一遍。一般能解决95%的问题。还有5%是机器长期放置受潮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拔下来,把金手指用橡皮好好擦一遍,把显卡金手指也好好擦一遍。一般能解决95%的问题。还有5%是机器 ...

希望是这样,已经拔擦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希望是这样,已经拔擦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那你看看是不是插的有独显,拔了插集显上试试。如果还不行,则只插1根内存,几根槽都换换试试。再不行,就甭折腾了。有你折腾它花的这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看是不是插的有独显,拔了插集显上试试。如果还不行,则只插1根内存,几根槽都换换试试。再不行, ...

嗯嗯,谢谢。不折腾不行啊,是台原价几十万的机器,没找到代换的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看是不是插的有独显,拔了插集显上试试。如果还不行,则只插1根内存,几根槽都换换试试。再不行, ...

NLX架构的

网友D:
你的主板上有小蜂鸣器吗?没有的话,找到speak(4线的),接上蜂鸣器。
不插内存,不接显卡,不接外设,通电,看能否听到蜂鸣器声音,听不到就是死主板,要芯片级维修。
听到后再插内存,声音的规律是不是变了。如果没变,重新或者换个槽插内存。还是一样,试多几次,还是一样的话,换条内存试一下。
如果声音规律变了,再接显卡显示器看看。

网友E:
“请教一个电脑主板启动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正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电脑主板启动的问题”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正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 ...

好的,谢谢莫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主板上有小蜂鸣器吗?没有的话,找到speak(4线的),接上蜂鸣器。
不插内存,不接显卡,不接外设,通 ...

谢谢,有蜂鸣器的。只是蜂鸣器没有响。我按您的方法不接内存显卡试试。

网友:
数据片数据丢失了,需要找块一样的主板对换一下试试,能启动主板就拷贝数据过去

网友:
前段时间同事的THINKPAD机械硬盘坏了,我帮忙拆下他拿去恢复资料。板上还自带了个小的固态盘装的系统。拆了后结果发现电脑开不了机,折腾了一下午,我还以为我把电脑拆坏了,都准备自费送修了。后来把连接机械盘的扩展排线拔了就可以开机了。这玩意儿太TM坑了,要么接个硬盘,要么把硬盘的扩展排线也拔掉才能开机,,接了扩展排线但不接硬盘就不能开机,第一次见这种奇葩的设计。

网友:
把CPU拆下,用橡皮使劲的擦几遍,包括内存,显卡金手指都擦几遍,要用力。

对付蓝屏报错,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特别有用

还有更换硬件后,亦或者只是拔插了内存等,有时候要给BIOS放电。然后在重新设置参数和时间才能开机。

个人经验

网友:
联想的小主机试过,需要GP的2032电池才行,其它品牌的2032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