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热插拔为什么会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01-21):
     产品用到串口通信,安装时候需要热插拔,但是热插拔后,这个点通信就没反应,只有重新系统上电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串口不支持热插拔,你这么玩把串口玩死了很正常

网友:
协议处理有问题,示波器结合单步调试看一看

网友:
串口接收错误没有处理

网友:
软件问题居多,硬件虽然不支持热插拔,但一般热插拔没有什么问题。最大的可能就是热插拔过程导致产生错误数据,软件容错处理太弱导致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
虽然不支持热插拔,8成是软件恢复机制不行

网友:
232芯片热拔插有概率会锁死,但这芯片皮实,重新上电依然好用,碰到很多次,后来电路上改了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但操作习惯已经养成,不带电拔插

网友:
软件问题概率可能在99%
通信正在处理过程中,突然串口断开了,机器还在等着对方发数据过来,线都断开了哪里来的数据?于是还在死等就死机了,软件问题1;
通信协议中只想到了本来该发(收)的数据,可没想到插拔串口过程中电信号的影响,让串口那边认为接收到了一个数据,而这个数据恰好又不是双方约定好的内容中的一个,程序没处理,软件问题2;
。。。软件问题3/4/5/6。。。。
上面只是随便列举一些,可能不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也许是更深一些的协议处理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比我还菜的软件工程师写的:)

网友:
基本上是热插拔,区别是我没有特意通信时插拔

网友:
科班出身 不会问这个问题,还是请个老师,下个馆子  喝杯茶     回炉再造

网友:
对方等待接收超时没重发机制,或你自己通讯故障没有重启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不支持热插拔,你这么玩把串口玩死了很正常

那是你的程序问题,我直接拔插usb转串口和拔插9针,都没问题,usb拔下,电脑等待重新usb串口连接,连接上后重新已上次端口号通讯

网友:
一直都热插拔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楼主使用ST的单片机,是不是插拔后可能出现了帧错误,没有清除错误标志导致无法继续接受数据。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软件的能用和好用差别是很大的,能显示出功力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