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恢复保险丝、高边电流检测、电子保险丝

楼主(2022-01-21):
请教:自恢复保险丝、高边电流检测、电子保险丝、快速检测熔断
如图,电路是MOS开关电路,VCC为公共COM线,目前是在COM线上串接了一个“3.75A的自恢复保险丝”,保持电流:3.75A,跳闸电流:7A,总感觉不太靠谱,速度慢反应迟钝
请教怎么设计保护电路合理

网友A:
7240内阻0.1欧,假设4路中通了1路,且电流为3A,7240上的功耗为0.9W,TO-252的封装应该会非常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40内阻0.1欧,假设4路中通了1路,且电流为3A,7240上的功耗为0.9W,TO-252的封装应该会非常热了吧。 ...

IRF7240TRPBF,封装:SOP-8

VBsemi(台湾微碧):0.010 at VGS = - 10 V,VDS,-40V
Infineon(英飞凌):  0.015@VGS = -10V,    VDS,-40V

正在考虑把IRF7240TRPBF换成HSM6115

HSM6115,封装:SOP-8
HUASHUO(华朔):0.025 at VGS = - 10 V,VDS,-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40内阻0.1欧,假设4路中通了1路,且电流为3A,7240上的功耗为0.9W,TO-252的封装应该会非常热了吧。 ...

MOS散热没有问题,测试过了
实际也不仅仅是4路MOS输出,实际16路MOS输出,共用的VCC为COM线,只是截图只截了一部分
主要是请教COM线保护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MOS散热没有问题,测试过了
实际也不仅仅是4路MOS输出,实际16路MOS输出,共用的VCC为COM线,只是截图只 ...

居然还是SO-8的封装

你测试了1路过3A的情况了吗?

网友:
超快自恢复保险丝  去看看参数符合设计要求吗
理论上面来说  保险丝是电流偏大  引起发热这样一系列动作
要求高就糠铜丝外接运放进行   高低端电流检测控制

网友:
看错了型号,成0.1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是SO-8的封装

你测试了1路过3A的情况了吗?

IRF7240TRPBF,Vgs=-10V,过电流5A小轻松,3A有点太谦虚了

感觉Vds偏小,只有-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