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第二十八章 Linux蜂鸣器

楼主(2022-01-2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二十八章 Linux蜂鸣器驱动实验

       上一章实验中我们借助gpio子系统编写了LED灯驱动,领航者开发板上还有一个蜂鸣器,从软件的角度考虑,蜂鸣器驱动和LED灯驱动其实是一摸一样的,都是控制IO输出高低电平。本章我们就来学习编写蜂鸣器的Linux驱动,也算是对上一章讲解的gpio子系统的巩固。

       1.1有源蜂鸣器简介
       蜂鸣器常用于计算机、打印机、报警器、电子玩具等电子产品中,常用的蜂鸣器有两种: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这里的有“源”不是电源,而是震荡源,有源蜂鸣器内部带有震荡源,所以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叫。无源蜂鸣器内部不带震荡源,直接用直流电是驱动不起来的,需要2K-5K的方波去驱动。领航者开发板使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因此只要给其供电就会工作,开发板所使用的有源蜂鸣器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1.1 有源蜂鸣器

       有源蜂鸣器只要通电就会叫,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供电电路,这个供电电路可以由一个IO来控制其通断,一般使用三极管来搭建这个电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控制LED灯一样,直接将GPIO接到蜂鸣器的负极,通过IO输出高低来控制蜂鸣器的通断。因为蜂鸣器工作的电流比LED灯要大,直接将蜂鸣器接到开发板的GPIO上有可能会烧毁IO,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三极管来间接的控制蜂鸣器的通断,相当于加了一层隔离。本章我们就驱动开发板上的有源蜂鸣器,使其周期性的“滴、滴、滴…..”鸣叫。
       本节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在Linux下编写蜂鸣器驱动需要做哪些工作:
       ①在设备树中创建蜂鸣器节点beeper;
       ②在蜂鸣器节点beeper中指定gpio;
       ③编写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和第二十七章的LED驱动程序和测试APP基本一样。
       接下来我们就根据上面这三步来编写蜂鸣器Linux驱动程序。
       1.2硬件原理图分析
       打开领航者底板原理图文件,找到蜂鸣器电路原理图,如下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2.1 蜂鸣器原理图

       图 28.2.1中通过一个NPN型的三极管S8050来驱动蜂鸣器,通过BEEP这个IO来控制三极管Q1的导通,当BEEP输出高电平的时候Q1导通,相当于蜂鸣器的负极连接到GND,蜂鸣器形成一个通路,因此蜂鸣器会鸣叫。同理,当BEEP输出低电平的时候Q1不导通,那么蜂鸣器就没有形成一个通路,因此蜂鸣器也就不会鸣叫。
       在原理图中搜索“BEEP”标号,可知BEEP连接到了ZYNQ的M14引脚,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2.2 BEEP管脚

       M14并不是MIO引脚,而是PL端的IO引脚,但是PS可以通过EMIO来连接PL端引脚,关于MIO和EMIO的详细内容请大家阅读《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开发指南》的第二和第三章的内容,这里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介绍。
本篇驱动开发篇使用的hdf文件对应的vivado工程,是笔者配置的,使能了EMIO,并将M14引脚绑定到了EMIO,如下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2.3 EMIO连接G18引脚

       所以由上面可以知道,M14连接到了EMIO的第7个引脚emio[6],由于EMIO对应的GPIO起始编号是从54开始的,所以由此可知emio[6]对应的就是GPIO 60(54 + 6),关于MIO和EMIO编号的问题在《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开发指南》的第二和第三章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目标很明确了,蜂鸣器就是通过GPIO 60控制的,那么在我们的驱动代码当中就是对GPIO 60进行控制从而控制蜂鸣器鸣叫和关闭。
       1.3实验程序编写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6_beeper。
       本章也是直接在前面的实验当中进行修改。
1.3.1修改设备树文件
       打开system-top.dts文件,在根节点“/”下创建一个名为beeper的节点,节点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28.3.1 system-top.dts蜂鸣器节点beeper
42 beeper {
43     compatible = "alientek,beeper";
44     status = "okay";
45     default-state = "off";
46     beeper-gpio = <&gpio0 60 GPIO_ACTIVE_HIGH>;
47 };

       第43行,设置beeper节点的compatible属性为“alientek,beeper”,我们在驱动代码中会区匹配这个属性的值。
       第45行,将default-state属性的值设置为“off”,我们在代码中会根据default-state属性的值来设置蜂鸣器的初始化状态。
       第46行,beeper-gpio属性指定所需的GPIO。
       设备树编写完成以后使用下面这条命令重新编译设备树,如下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3.1 重新编译设备树

       将编译出来的system-top.dtb文件重命名为system.dtb,然后将system.dtb文件拷贝到开发板SD启动卡的FAT分区,替换旧的dtb文件。替换成功之后重新启动成功开发板,以后进入“/proc/device-tree”目录中查看“beeper”节点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就说明设备树基本修改成功(具体还要驱动验证),结果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3.2 beeper节点

1.3.2蜂鸣器驱动程序编写
       设备树准备好以后就可以编写驱动程序了,在我们的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6_beeper”的文件夹,然后在6_beeper文件中新建beeper.c文件,在beeper.c里面输入如下内容:
示例代码 28.3.2 beeper.c文件内容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beeper.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领航者开发板蜂鸣器驱动文件。
  7  其他      : 无
  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9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0  ***************************************************************/
11
12 #include <linux/types.h>
13 #include <linux/kernel.h>
14 #include <linux/delay.h>
15 #include <linux/ide.h>
16 #include <linux/init.h>
17 #include <linux/module.h>
18 #include <linux/errno.h>
19 #include <linux/gpio.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include <linux/cdev.h>
24 #include <linux/of.h>
25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26 #include <linux/of_gpio.h>
27
28 #define BEEPER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BEEPER_NAME        "beeper"                /* 名字 */
30
31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2 struct beeper_dev {
33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4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5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6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7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8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9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0     int 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1 };
42
43 static struct beeper_dev beeper;   /* led设备 */
44
45 /*
46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7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8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49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1  */
52 static int beeper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3 {
54     return 0;
55 }
56
57 /*
58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59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60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61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62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63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64  */
65 static ssize_t beeper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66             size_t cnt, loff_t *offt)
67 {
68     return 0;
69 }
70
71 /*
72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73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74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75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76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7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78  */
79 static ssize_t beeper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80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1 {
82     int ret;
83     char kern_buf[1];
84
85     ret = copy_from_user(kern_buf, buf, cnt);  // 得到应用层传递过来的数据
86     if(0 > ret) {
87         printk(KERN_ERR "kernel write failed!\r\n");
88         return -EFAULT;
89     }
90
91     if (0 == kern_buf[0])
92         gpio_set_value(beeper.gpio, 0);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0则关闭led
93     else if (1 == kern_buf[0])
94         gpio_set_value(beeper.gpio, 1);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1则点亮led
95
96     return 0;
97 }
98
99 /*
100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01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02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03  */
104 static int beeper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05 {
106     return 0;
107 }
108
109 /* 设备操作函数 */
110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beeper_fops = {
111     .owner   = THIS_MODULE,
112     .open    = beeper_open,
113     .read    = beeper_read,
114     .write   = beeper_write,
115     .release = beeper_release,
116 };
117
118 static int __init beeper_init(void)
119 {
120     const char *str;
121     int ret;
122
123     /* 1.获取beeper设备节点 */
124     beeper.nd = of_find_node_by_path("/beeper");
125     if(NULL == beeper.nd) {
126         printk(KERN_ERR "beeper: Failed to get beeper node\n");
127         return -EINVAL;
128     }
129
130     /* 2.读取status属性 */
131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beeper.nd, "status", &str);
132     if(!ret) {
133         if (strcmp(str, "okay"))
134             return -EINVAL;
135     }
136
137     /* 2、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138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beeper.nd, "compatible", &str);
139     if(0 > ret) {
140         printk(KERN_ERR "beeper: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141         return ret;
142     }
143
144     if (strcmp(str, "alientek,beeper")) {
145         printk(KERN_ERR "beeper: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146         return -EINVAL;
147     }
148
149     printk(KERN_INFO "beeper: device matching successful!\r\n");
150
151     /* 4.获取设备树中的beeper-gpio属性,得到蜂鸣器所使用的GPIO编号 */
152     beeper.gpio = of_get_named_gpio(beeper.nd, "beeper-gpio", 0);
153     if(!gpio_is_valid(beeper.gpio)) {
154         printk(KERN_ERR "beeper: Failed to get beeper-gpio\n");
155         return -EINVAL;
156     }
157
158     printk(KERN_INFO "beeper: beeper-gpio num = %d\r\n", beeper.gpio);
159
160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161     ret = gpio_request(beeper.gpio, "Beeper gpio");
162     if (ret) {
163         printk(KERN_ERR "beeper: Failed to request gpio num %d\n", beeper.gpio);
164         return ret;
165     }
166
167     /* 6.将gpio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168     gpio_direction_output(beeper.gpio, 0);
169
170     /* 7.设置蜂鸣器的初始状态 */
171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beeper.nd, "default-state", &str);
172     if(!ret) {
173         if (!strcmp(str, "on"))
174             gpio_set_value(beeper.gpio, 1);
175         else
176             gpio_set_value(beeper.gpio, 0);
177     } else
178         gpio_set_value(beeper.gpio, 0);
179
180     /* 8.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81      /* 创建设备号 */
182     if (beeper.major) {
183         beeper.devid = MKDEV(beeper.major, 0);
184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er.devid, BEEPER_CNT, BEEPER_NAME);
185         if (ret)
186             goto out1;
187     } else {
188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beeper.devid, 0, BEEPER_CNT, BEEPER_NAME);
189         if (ret)
190             goto out1;
191
192         beeper.major = MAJOR(beeper.devid);
193         beeper.minor = MINOR(beeper.devid);
194     }
195
196     printk("beeper: major=%d,minor=%d\r\n", beeper.major, beeper.minor);
197
198      /* 初始化cdev */
199     beeper.cdev.owner = THIS_MODULE;
200     cdev_init(&beeper.cdev, &beeper_fops);
201
202      /* 添加一个cdev */
203     ret = cdev_add(&beeper.cdev, beeper.devid, BEEPER_CNT);
204     if (ret)
205         goto out2;
206
207      /* 创建类 */
208     beeper.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BEEPER_NAME);
209     if (IS_ERR(beeper.class)) {
210         ret = PTR_ERR(beeper.class);
211         goto out3;
212     }
213
214      /* 创建设备 */
215     beeper.device = device_create(beeper.class, NULL,
216                 beeper.devid, NULL, BEEPER_NAME);
217     if (IS_ERR(beeper.device)) {
218         ret = PTR_ERR(beeper.device);
219         goto out4;
220     }
221
222     return 0;
223
224 out4:
225     class_destroy(beeper.class);
226
227 out3:
228     cdev_del(&beeper.cdev);
229
230 out2:
231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er.devid, BEEPER_CNT);
232
233 out1:
234     gpio_free(beeper.gpio);
235
236     return ret;
237 }
238
239 static void __exit beeper_exit(void)
240 {
241     /* 注销设备 */
242     device_destroy(beeper.class, beeper.devid);
243
244     /* 注销类 */
245     class_destroy(beeper.class);
246
247     /* 删除cdev */
248     cdev_del(&beeper.cdev);
249
250     /* 注销设备号 */
251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beeper.devid, BEEPER_CNT);
252
253     /* 释放GPIO */
254     gpio_free(beeper.gpio);
255 }
256
257 /* 驱动模块入口和出口函数注册 */
258 module_init(beeper_init);
259 module_exit(beeper_exit);
260
261 MODULE_AUTHOR("DengTao <<a href="mailto:773904075@qq.com">773904075@qq.com</a>>");
262 MODULE_DESCRIPTION("Alientek ZYNQ GPIO Beeper Driver");
263 MODULE_LICENSE("GPL");

       beep.c中的内容和上一章的gpioled.c中的内容基本一样,基本上就是改了下命名。
1.3.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程序直接将上一章工程目录下的ledApp.c文件拷贝到当前实验目录,将其重命名为beeperApp.c即可。
       1.4运行测试
1.4.1编译驱动程序和测试APP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直接将上一章实验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到本实验目录,修改Makefile文件,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beeper.o,修改完成之后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8.4.1 Makefile文件内容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beeper.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beeper.o。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beeper.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beeper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beeperApp.c -o beeper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beeperApp这个应用程序,最终在本章实验实验目录下有如下文件:
第二十八章

图 28.4.1 本章实验目录下的文件

1.4.2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beeper.ko和beeper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然后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输入如下命令加载beeper.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beep.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会在终端中输出一些信息,如下图所示:
第二十八章

图 28.4.2 加载beeper.ko驱动模块

       从图 28.4.2中可以看出,在内核驱动中获取到的GPIO0_60的编号为963,使用beeper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打开蜂鸣器:
./beeperApp /dev/beeper 1                //打开蜂鸣器

       执行上述命令之后,开发板的蜂鸣器是会鸣叫的,如果鸣叫的话说明驱动工作正常。在输入如下命令关闭蜂鸣器:
./beeperApp /dev/beeper 0                //关闭蜂鸣器

       执行上述命令后,开发板的蜂鸣器会停止鸣叫。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beep.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