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220V转110V的转换器还有利用价值吗?

楼主(2022-01-21):
如图所示,是以前买洋垃圾打印机的时候配的,已经废弃在储藏室两年了。

沉甸甸的,分量很足。拆开看看感觉成色也还好。

直接当废品卖了?

网友A:
这么好的自耦,留着给电扇调速不错。

用 110v 的微风档效果非常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自耦,留着给电扇调速不错。

用 110v 的微风档效果非常棒

或者220进440出,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220进440出,哈哈。

磁通搞不定啊:铁芯有上限磁通密度 B 的,频率一定时候,每匝承受电压有上限: d∑(Bds) / dt

匝数太少硬要接,磁芯倾向于饱和,电感量下降电流上升,然后就有漆包线的香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通搞不定啊:铁芯有上限磁通密度 B 的,频率一定时候,每匝承受电压有上限: d∑(Bds) / dt

匝数太少 ...

没事,这货是3000vah的,线圈应该是够的,带个2000w负载问题不大。主要问题在于民用元件没多少能吃440v电压的(峰值630v左右),还有漆包线耐压。

楼主:
你们聊的很嗨,但是我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所以,我还是把它当废铜卖掉一条路咯?

网友:
能用的话,挂咸鱼卖啊,发挥其价值,总比当废铜好吧。

网友:
这变压器是96~97年南海大沥二手电器鼎盛时期的产物。

网友:
这货遇到需要的人还是 挺有用的,但是运费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