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第二十九章 Linux并发

楼主(2022-01-2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二十九章 Linux并发与竞争

       Linux是一个多任务操作系统,肯定会存在多个任务共同操作同一段内存或者设备的情况,多个任务甚至中断都能访问的资源叫做共享资源,就和共享单车一样。在驱动开发中要注意对共享资源的保护,也就是要处理对共享资源的并发访问。比如共享单车,大家按照谁扫谁骑走的原则来共用这个单车,如果没有这个并发访问共享单车的原则存在,只怕到时候为了一辆单车要打起来了。在Linux驱动编写过程中对于并发控制的管理非常重要,本章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在Linux驱动中处理并发。

       1.1并发与竞争

       1、并发与竞争简介
       并发就是多个“用户”同时访问同一个共享资源,比如你们公司有一台打印机,你们公司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现在小李和小王要同时使用这一台打印机,都要打印一份文件。小李要打印的文件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29.1.1 小李要打印的内容
我叫小李
电话:123456
工号:16

       小王要打印的内容如下:
示例代码 29.1.2 小王要打印的内容
我叫小王
电话:678910
工号:20

       这两份文档肯定是各自打印出来的,不能相互影响。当两个人同时打印的话如果打印机不做处理的话可能会出现小李的文档打印了一行,然后开始打印小王的文档,这样打印出来的文档就错乱了,可能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文档内容:
示例代码 29.1.3 小王打印出来的错误文档
我叫小王
电话:123456
工号:20

       可以看出,小王打印出来的文档中电话号码错误了,变成小李的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有多人同时向打印机发送了多份文档,打印机必须保证一次只能打印一份文档,只有打印完成以后才能打印其他的文档。
       Linux系统是个多任务操作系统,会存在多个任务同时访问同一片内存区域,这些任务可能会相互覆盖这段内存中的数据,造成内存数据混乱。针对这个问题必须要做处理,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现在的Linux系统并发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总结一下有下面几个主要原因:
       ①、多线程并发访问,Linux是多任务(线程)的系统,所以多线程访问是最基本的原因。
       ②、抢占式并发访问,从2.6版本内核开始,Linux内核支持抢占,也就是说调度程序可以在任意时刻抢占正在运行的线程,从而运行其他的线程。
       ③、中断程序并发访问,这个无需多说,学过STM32的同学应该知道,硬件中断的权利可是很大的。
       ④、SMP(多核)核间并发访问,现在ARM架构的多核SOC很常见,多核CPU存在核间并发访问。
       并发访问带来的问题就是竞争,学过FreeRTOS和UCOS的同学应该知道临界区这个概念,所谓的临界区就是共享数据段,对于临界区必须保证一次只有一个线程访问,也就是要保证临界区是原子访问的,注意这里的“原子”不是正点原子的“原子”。我们都知道,原子化学反应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这里的原子访问就表示这一个访问是一个步骤,不能再进行拆分。如果多个线程同时操作临界区就表示存在竞争,我们在编写驱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并发和防止竞争访问。很多Linux驱动初学者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在驱动程序中埋下了隐患,这类问题往往又很不容易查找,导致驱动调试难度加大、费时费力。所以我们一般在编写驱动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并发与竞争,而不是驱动都编写完了然后再处理并发与竞争。
       2、保护内容是什么
       前面一直说要防止并发访问共享资源,换句话说就是要保护共享资源,防止进行并发访问。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共享资源?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电话、共享单车这些是共享资源,我们都很容易理解,那么在程序中什么是共享资源?也就是保护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保护的不是代码,而是数据!某个线程的局部变量不需要保护,我们要保护的是多个线程都会访问的共享数据。一个整形的全局变量a是数据,一份要打印的文档也是数据,虽然我们知道了要对共享数据进行保护,那么怎么判断哪些共享数据要保护呢?找到要保护的数据才是重点,而这个也是难点,因为驱动程序各不相同,那么数据也千变万化,一般像全局变量,设备结构体这些肯定是要保护的,至于其他的数据就要根据实际的驱动程序而定了。
       当我们发现驱动程序中存在并发和竞争的时候一定要处理掉,接下来我们依次来学习一下Linux内核提供的几种并发和竞争的处理方法。
       1.2原子操作
1.2.1原子操作简介
       首先看一下原子操作,原子操作就是指不能在进一步分割的操作,一般原子操作用于变量或者位操作。假如现在要对无符号整形变量a赋值,值为3,对于C语言来讲很简单,直接就是:
a = 3

       但是C语言要先编译为成汇编指令,ARM架构不支持直接对寄存器进行读写操作,比如要借助寄存器R0、R1等来完成赋值操作。假设变量a的地址为0X3000000,“a=3”这一行C语言可能会被编译为如下所示的汇编代码:
示例代码 29.2.1 汇编示例代码
1 ldr r0, =0X30000000                /* 变量a地址 */
2 ldr r1, = 5                                /* 要写入的值 */
3 str r1, [r0]                                /* 将5写入到a变量中 */

       示例代码 29.2.1只是一个简单的举例说明,实际的结果要比示例代码复杂的多。从上述代码可以看出,C语言里面简简单单的一句“a=3”,编译成汇编文件以后变成了3句,那么程序在执行的时候肯定是按照示例代码 29.2.1中的汇编语句一条一条的执行。假设现在线程A要向a变量写入10这个值,而线程B也要向a变量写入20这个值,我们理想中的执行顺序如图 29.2.1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 29.2.1 理想的执行流程

       按照图 29.2.1所示的流程,确实可以实现线程A将a变量设置为10,线程B将a变量设置为20。但是实际上的执行流程可能如图 29.2.2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 29.2.2 可能的执行流程

       按照图 29.2.2所示的流程,线程A最终将变量a设置为了20,而并不是要求的10!线程B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设置变量值的并发与竞争的例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示例代码 29.2.1中的三行汇编指令作为一个整体运行,也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存在。Linux内核提供了一组原子操作API函数来完成此功能,Linux内核提供了两组原子操作API函数,一组是对整形变量进行操作的,一组是对位进行操作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API函数。
1.2.2原子整形操作API函数
       Linux内核定义了叫做atomic_t的结构体来完成整形数据的原子操作,在使用中用原子变量来代替整形变量,此结构体定义在include/linux/types.h文件中,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 29.2.2 atomic_t结构体
175 typedef struct {
176     int counter;
177 } atomic_t;

       如果要使用原子操作API函数,首先要先定义一个atomic_t的变量,如下所示:
atomic_t a;                                                //定义a

       也可以在定义原子变量的时候给原子变量赋初值,如下所示:
atomic_t b = ATOMIC_INIT(0);                //定义原子变量b并赋初值为0

       可以通过宏ATOMIC_INIT向原子变量赋初值。
       原子变量有了,接下来就是对原子变量进行操作,比如读、写、增加、减少等等,Linux内核提供了大量的原子操作API函数,如表 29.2.1所示:

表 29.2.1 原子整形操作API函数表

       如果使用64位的SOC的话,就要用到64位的原子变量,Linux内核也定义了64位原子结构体,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2.3 atomic64_t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long long counter;
} atomic64_t;

       相应的也提供了64位原子变量的操作API函数,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讲解了,和表 29.2.1中的API函数有用法一样,只是将“atomic_”前缀换为“atomic64_”,将int换为long long。如果使用的是64位的SOC,那么就要使用64位的原子操作函数。ZYNQ是32位的架构,所以本书中只使用表 29.2.1中的32位原子操作函数。原子变量和相应的API函数使用起来很简单,参考如下示例:
示例代码 29.2.4 原子变量和API函数使用
atomic_t v = ATOMIC_INIT(0);                /* 定义并初始化原子变零v=0 */

atomic_set(10);                                        /* 设置v=10 */
atomic_read(&v);                                        /* 读取v的值,肯定是10 */
atomic_inc(&v);                                        /* v的值加1,v=11 */

1.2.3原子位操作API函数
       位操作也是很常用的操作,Linux内核也提供了一系列的原子位操作API函数,只不过原子位操作不像原子整形变量那样有个atomic_t的数据结构,原子位操作是直接对内存进行操作,API函数如表 29.2.2所示:

表 29.2.2 原子位操作函数表

       1.3自旋锁
1.3.1自旋锁简介
       原子操作只能对整形变量或者位进行保护,但是,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中怎么可能只有整形变量或位这么简单的临界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设备结构体变量就不是整型变量,我们对于结构体中成员变量的操作也要保证原子性,在线程A对结构体变量使用期间,应该禁止其他的线程来访问此结构体变量,这些工作原子操作都不能胜任,需要本节要讲的锁机制,在Linux内核中就是自旋锁。
       当一个线程要访问某个共享资源的时候首先要先获取相应的锁,锁只能被一个线程持有,只要此线程不释放持有的锁,那么其他的线程就不能获取此锁。对于自旋锁而言,如果自旋锁正在被线程A持有,线程B想要获取自旋锁,那么线程B就会处于忙循环-旋转-等待状态,线程B不会进入休眠状态或者说去做其他的处理,而是会一直傻傻的在那里“转圈圈”的等待锁可用。比如现在有个公用电话亭,一次肯定只能进去一个人打电话,现在电话亭里面有人正在打电话,相当于获得了自旋锁。此时你到了电话亭门口,因为里面有人,所以你不能进去打电话,相当于没有获取自旋锁,这个时候你肯定是站在原地等待,你可能因为无聊的等待而转圈圈消遣时光,反正就是哪里也不能去,要一直等到里面的人打完电话出来。终于,里面的人打完电话出来了,相当于释放了自旋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电话亭打电话了,相当于获取到了自旋锁。
       自旋锁的“自旋”也就是“原地打转”的意思,“原地打转”的目的是为了等待自旋锁可以用,可以访问共享资源。把自旋锁比作一个变量a,变量a=1的时候表示共享资源可用,当a=0的时候表示共享资源不可用。现在线程A要访问共享资源,发现a=0(自旋锁被其他线程持有),那么线程A就会不断的查询a的值,直到a=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旋锁的一个缺点:那就等待自旋锁的线程会一直处于自旋状态,这样会浪费处理器时间,降低系统性能,所以自旋锁的持有时间不能太长。所以自旋锁适用于短时期的轻量级加锁,如果遇到需要长时间持有锁的场景那就需要换其他的方法了,这个我们后面会讲解。
       Linux内核使用结构体spinlock_t表示自旋锁,结构体定义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3.1 spinlock_t结构体
64 typedef struct spinlock {
65     union {
66     struct raw_spinlock rlock;
67
68 #ifdef CONFIG_DEBUG_LOCK_ALLOC
69 # define LOCK_PADSIZE (offsetof(struct raw_spinlock, dep_map))
70      struct {
71            u8 __padding[LOCK_PADSIZE];
72            struct lockdep_map dep_map;
73              };
74 #endif
75  };
76 } spinlock_t;

       在使用自旋锁之前,肯定要先定义一个自旋锁变量,定义方法如下所示:
spinlock_t lock;                //定义自旋锁

       定义好自旋锁变量以后就可以使用相应的API函数来操作自旋锁。
1.3.2自旋锁API函数
      最基本的自旋锁API函数如表 29.3.1所示:

表 29.3.1 自旋锁基本API函数表

       表 29.3.1中的自旋锁API函数适用于SMP或支持抢占的单CPU下线程之间的并发访问,也就是用于线程与线程之间,被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一定不能调用任何能够引起睡眠和阻塞的API函数,否则的话会可能会导致死锁现象的发生。自旋锁会自动禁止抢占,也就说当线程A得到锁以后会暂时禁止内核抢占。如果线程A在持有锁期间进入了休眠状态,那么线程A会自动放弃CPU使用权。线程B开始运行,线程B也想要获取锁,但是此时锁被A线程持有,而且内核抢占还被禁止了!线程B无法被调度出去,那么线程A就无法运行,锁也就无法释放,好了,死锁发生了!
       表 29.3.1中的API函数用于线程之间的并发访问,如果此时中断也要插一脚,中断也想访问共享资源,那该怎么办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断里面可以使用自旋锁,但是在中断里面使用自旋锁的时候,在获取锁之前一定要先禁止本地中断(也就是本CPU中断,对于多核SOC来说会有多个CPU核),否则可能导致锁死现象的发生,如所示:
第二十九章

图 29.3.1 中断打断线程

       在图 29.3.1中,线程A先运行,并且获取到了lock这个锁,当线程A运行functionA函数的时候中断发生了,中断抢走了CPU使用权。右边的中断服务函数也要获取lock这个锁,但是这个锁被线程A占有着,中断就会一直自旋,等待锁有效。但是在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之前,线程A是不可能执行的,线程A说“你先放手”,中断说“你先放手”,场面就这么僵持着,死锁发生!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获取锁之前关闭本地中断,Linux内核提供了相应的API函数,如表 29.3.2所示:

表 29.3.2 线程与中断并发访问处理API函数

       使用spin_lock_irq/spin_unlock_irq的时候需要用户能够确定加锁之前的中断状态,但实际上内核很庞大,运行也是“千变万化”,我们是很难确定某个时刻的中断状态,因此不推荐使用spin_lock_irq/spin_unlock_irq。建议使用spin_lock_irqsave/ spin_unlock_irqrestore,因为这一组函数会保存中断状态,在释放锁的时候会恢复中断状态。一般在线程中使用spin_lock_irqsave/ spin_unlock_irqrestore,在中断中使用spin_lock/spin_unlock,示例代码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3.2 自旋锁使用示例
1  DEFINE_SPINLOCK(lock);                                        /* 定义并初始化一个自旋锁 */
2
3  /* 线程A */
4  void functionA (){
5      unsigned long flags;                                                /* 中断状态 */
6      spin_lock_irqsave(&lock, flags);                        /* 获取锁 */
7      /* 临界区 */
8      spin_unlock_irqrestore(&lock, flags);                /* 释放锁 */
9  }
10
11 /* 中断服务函数 */
12 void irq() {
13     spin_lock(&lock);                                                /* 获取锁 */
14     /* 临界区 */
15     spin_unlock(&lock);                                                /* 释放锁 */
16 }

       下半部(BH)也会竞争共享资源,有些资料也会将下半部叫做底半部。关于下半部后面的章节会讲解,如果要在下半部里面使用自旋锁,可以使用表 29.3.3中的API函数:

表 29.3.3 下半部竞争处理函数

1.3.3其他类型的锁
       在自旋锁的基础上还衍生出了其他特定场合使用的锁,这些锁在驱动中其实用的不多,更多的是在Linux内核中使用,本节我们简单来了解一下这些衍生出来的锁。
       1、读写自旋锁
       现在有个学生信息表,此表存放着学生的年龄、家庭住址、班级等信息,此表可以随时被修改和读取。此表肯定是数据,那么必须要对其进行保护,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自旋锁对其进行保护。每次只能一个读操作或者写操作,但是,实际上此表是可以并发读取的。只需要保证在修改此表的时候没人读取,或者在其他人读取此表的时候没有人修改此表就行了。也就是此表的读和写不能同时进行,但是可以多人并发的读取此表。像这样,当某个数据结构符合读/写或生产者/消费者模型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读写自旋锁。
       读写自旋锁为读和写操作提供了不同的锁,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写操作,也就是只能一个线程持有写锁,而且不能进行读操作。但是当没有写操作的时候允许一个或多个线程持有读锁,可以进行并发的读操作。Linux内核使用rwlock_t结构体表示读写锁,结构体定义如下(删除了条件编译):
示例代码 29.3.3 rwlock_t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arch_rwlock_t raw_lock;
} rwlock_t;

      读写锁操作API函数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给读使用的,一个是给写使用的,这些API函数如表 29.3.4所示:

表 29.3.4 读写锁API函数

       2、顺序锁
       顺序锁在读写锁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使用读写锁的时候读操作和写操作不能同时进行。使用顺序锁的话可以允许在写的时候进行读操作,也就是实现同时读写,但是不允许同时进行并发的写操作。虽然顺序锁的读和写操作可以同时进行,但是如果在读的过程中发生了写操作,最好重新进行读取,保证数据完整性。顺序锁保护的资源不能是指针,因为如果在写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指针无效,而这个时候恰巧有读操作访问指针的话就可能导致意外发生,比如读取野指针导致系统崩溃。Linux内核使用seqlock_t结构体表示顺序锁,结构体定义如下:
示例代码 29.3.4 seqlock_t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struct seqcount seqcount;
    spinlock_t lock;
} seqlock_t;

      关于顺序锁的API函数如表 29.3.5所示:

表 29.3.5 顺序锁API函数表

1.3.4自旋锁使用注意事项
       综合前面关于自旋锁的信息,我们需要在使用自旋锁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几点:
       ①、因为在等待自旋锁的时候处于“自旋”状态,因此锁的持有时间不能太长,一定要短,否则的话会降低系统性能。如果临界区比较大,运行时间比较长的话要选择其他的并发处理方式,比如稍后要讲的信号量和互斥体。
       ②、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内不能调用任何可能导致线程休眠的API函数,否则的话可能导致死锁。
       ③、不能递归申请自旋锁,因为一旦通过递归的方式申请一个你正在持有的锁,那么你就必须“自旋”,等待锁被释放,然而你正处于“自旋”状态,根本没法释放锁。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锁死了!
       ④、在编写驱动程序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驱动的可移植性,因此不管你用的是单核的还是多核的SOC,都将其当做多核SOC来编写驱动程序。
       1.4信号量
1.4.1信号量简介
       大家如果有学习过FreeRTOS或者UCOS的话就应该对信号量很熟悉,因为信号量是同步的一种方式。Linux内核也提供了信号量机制,信号量常常用于控制对共享资源的访问。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某个停车场有100个停车位,这100个停车位大家都可以用,对于大家来说这100个停车位就是共享资源。假设现在这个停车场正常运行,你要把车停到这个这个停车场肯定要先看一下现在停了多少车了?还有没有停车位?当前停车数量就是一个信号量,具体的停车数量就是这个信号量值,当这个值到100的时候说明停车场满了。停车场满的时你可以等一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车开出停车场,当有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停车数量就会减一,也就是说信号量减一,此时你就可以把车停进去了,你把车停进去以后停车数量就会加一,也就是信号量加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信号量进行共享资源管理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使用的就是计数型信号量。
       相比于自旋锁,信号量可以使线程进入休眠状态,比如A与B、C合租了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只有一个厕所,一次只能一个人使用。某一天早上A去上厕所了,过了一会B也想用厕所,因为A在厕所里面,所以B只能等到A用来了才能进去。B要么就一直在厕所门口等着,等A出来,这个时候就相当于自旋锁。B也可以告诉A,让A出来以后通知他一下,然后B继续回房间睡觉,这个时候相当于信号量。可以看出,使用信号量会提高处理器的使用效率,毕竟不用一直傻乎乎的在那里“自旋”等待。但是,信号量的开销要比自旋锁大,因为信号量使线程进入休眠状态以后会切换线程,切换线程就会有开销。总结一下信号量的特点:
       ①、因为信号量可以使等待资源线程进入休眠状态,因此适用于那些占用资源比较久的场合。
       ②、因此信号量不能用于中断中,因为信号量会引起休眠,中断不能休眠。
       ③、如果共享资源的持有时间比较短,那就不适合使用信号量了,因为频繁的休眠、切换线程引起的开销要远大于信号量带来的那点优势。
       信号量有一个信号量值,相当于一个房子有10把钥匙,这10把钥匙就相当于信号量值为10。因此,可以通过信号量来控制访问共享资源的访问数量,如果要想进房间,那就要先获取一把钥匙,信号量值减1,直到10把钥匙都被拿走,信号量值为0,这个时候就不允许任何人进入房间了,因为没钥匙了。如果有人从房间出来,那他要归还他所持有的那把钥匙,信号量值加1,此时有1把钥匙了,那么可以允许进去一个人。相当于通过信号量控制访问资源的线程数,在初始化的时候将信号量值设置的大于1,那么这个信号量就是计数型信号量,计数型信号量不能用于互斥访问,因为它允许多个线程同时访问共享资源。如果要互斥的访问共享资源那么信号量的值就不能大于1,此时的信号量就是一个二值信号量。
1.4.2信号量API函数
       Linux内核使用semaphore结构体表示信号量,结构体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4.1 semaphore结构体
struct semaphore {
    raw_spinlock_t      lock;
    unsigned int        count;
    struct list_head    wait_list;
};

      要想使用信号量就得先定义,然后初始化信号量。有关信号量的API函数如表 29.4.1所示:

表 29.4.1 信号量API函数

       信号量的使用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4.2 信号量使用示例
struct semaphore sem;                /* 定义信号量 */

sema_init(&sem, 1);                /* 初始化信号量 */

down(&sem);                                /* 申请信号量 */
/* 临界区 */
up(&sem);                                /* 释放信号量 */

       1.5互斥体
1.5.1互斥体简介
       在FreeRTOS和UCOS中也有互斥体,互斥体也可以叫互斥锁。将信号量的值设置为1就可以使用信号量进行互斥访问了,虽然可以通过信号量实现互斥,但是Linux提供了一个比信号量更专业的机制来进行互斥,它就是互斥体—mutex。互斥访问表示一次只有一个线程可以访问共享资源,不能递归申请互斥体。在我们编写Linux驱动的时候遇到需要互斥访问的地方建议使用mutex。Linux内核使用mutex结构体表示互斥体,定义如下(省略条件编译部分):
示例代码 29.5.1 mutex结构体
struct mutex {
    /* 1: unlocked, 0: locked, negative: locked, possible waiters */
    atomic_t        count;
    spinlock_t      wait_lock;
};

       在使用mutex之前要先定义一个mutex变量。在使用mutex的时候要注意如下几点:
       ①、mutex可以导致休眠,因此不能在中断中使用mutex,中断中只能使用自旋锁(因为中断不参与进程调度,如果一旦在中断服务函数执行过程中休眠了,休眠了则意味着交出了CPU的使用权,CPU使用权则跑到了其它线程了,那么就不能再回到中断断点处了)。
       ②、和信号量一样,mutex保护的临界区可以调用引起阻塞的API函数。
       ③、因为一次只有一个线程可以持有mutex,因此,必须由mutex的持有者释放mutex。并且mutex不能递归上锁和解锁。
1.5.2互斥体API函数
      有关互斥体的API函数如表 29.5.1所示:

表 29.5.1 互斥体API函数

       互斥体的使用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29.5.2 互斥体使用示例
1 struct mutex lock;                /* 定义一个互斥体 */
2 mutex_init(&lock);                /* 初始化互斥体 */
3
4 mutex_lock(&lock);                /* 上锁 */
5 /* 临界区 */
6 mutex_unlock(&lock);        /* 解锁 */

       关于Linux中的并发和竞争就讲解到这里,Linux内核还有很多其他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本章我们主要讲解了常用的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以后我们在编写Linux驱动的时候就会频繁的使用到这几种机制,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理解这几个常用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