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第三十章 并发实验

楼主(2022-01-2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领航者V2 ZYNQ开发板
2)  章节摘自【正点原子】《领航者ZYNQ之嵌入式Linux开发指南_V2.0》
3)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9032204975
4)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29957-1-1.html
5)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6)正点原子FPGA技术交流QQ群:90562473

第三十章 Linux并发与竞争实验

       在上一章中我们学习了Linux下的并发与竞争,并且学习了四种常用的处理并发和竞争的机制:原子操作、自旋锁、信号量和互斥体。本章我们就通过四个实验来学习如何在驱动中使用这四种机制。

       1.1原子操作实验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7_atomic。
       本例程我们在第二十七章的gpioled.c文件基础上完成。在本节使用中我们使用原子操作来实现对LED这个设备的互斥访问,也就是一次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灯。
1.1.1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因为本章实验是在第二十七章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二十七章实验驱动文件gpioled.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首先在我们的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7_atomic”的文件夹,将第二十七章实验目录下的gpioled.c复制到7_atomic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atomic.c。
       本节实验重点就是使用atomic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所以我们只需要在atomic.c文件源码的基础上加上添加atomic相关代码即可,完成以后的atomic.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0.1.1 atomic.c文件内容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atomic.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原子操作实验,使用原子变量来实现对实现设备的互斥访问
  7  其他      : 无
  8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9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0  ***************************************************************/
11
12 #include <linux/types.h>
13 #include <linux/kernel.h>
14 #include <linux/delay.h>
15 #include <linux/ide.h>
16 #include <linux/init.h>
17 #include <linux/module.h>
18 #include <linux/errno.h>
19 #include <linux/gpio.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include <linux/cdev.h>
24 #include <linux/of.h>
25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26 #include <linux/of_gpio.h>
27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31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2 struct gpioled_dev {
33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4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5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6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7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8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9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0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1     atomic_t lock;                                /* 原子变量 */
42 };
43
44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45
46 /*
47  * @description                        : 打开设备
48  * @param – inode                        : 传递给驱动的inode
49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file结构体有个叫做private_data的成员变量
50  *                                                  一般在open的时候将private_data指向设备结构体。
51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52  */
53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4 {
55     /* 通过判断原子变量的值来检查LED有没有被别的应用使用 */
56     if (!atomic_dec_and_test(&gpioled.lock)) {
57         printk(KERN_ERR "gpioled: Device is busy!\n");
58         atomic_inc(&gpioled.lock);        /* 小于0的话就加1,使其原子变量等于0 */
59         return -EBUSY;                                        /* LED被其他应用使用,返回忙 */
60     }
61
62     return 0;
63 }
64
65 /*
66  * @description                        : 从设备读取数据
67  * @param – filp                        : 要打开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68  * @param – buf                        : 返回给用户空间的数据缓冲区
69  * @param – cnt                        :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70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71  * @return                                : 读取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读取失败
72  */
73 static ssize_t led_read(struct file *filp, char __user *buf,
74             size_t cnt, loff_t *offt)
75 {
76     return 0;
77 }
78
79 /*
80  * @description                        : 向设备写数据
81  * @param – filp                        : 设备文件,表示打开的文件描述符
82  * @param – buf                        : 要写给设备写入的数据
83  * @param – cnt                        : 要写入的数据长度
84  * @param – offt                        : 相对于文件首地址的偏移
85  * @return                                : 写入的字节数,如果为负值,表示写入失败
86  */
87 static ssize_t led_write(struct file *filp, const char __user *buf,
88             size_t cnt, loff_t *offt)
89 {
90     int ret;
91     char kern_buf[1];
92
93     ret = copy_from_user(kern_buf, buf, cnt);        // 得到应用层传递过来的数据
94     if(0 > ret) {
95         printk(KERN_ERR "kernel write failed!\r\n");
96         return -EFAULT;
97     }
98
99     if (0 == kern_buf[0])
100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0则关闭led
101     else if (1 == kern_buf[0])
102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1);        // 如果传递过来的数据是1则点亮led
103
104     return 0;
105 }
106
107 /*
108  * @description                        : 关闭/释放设备
109  * @param – filp                        : 要关闭的设备文件(文件描述符)
110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111  */
112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13 {
114     /*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释放原子变量 */
115     atomic_inc(&gpioled.lock);
116
117     return 0;
118 }
119
120 /* 设备操作函数 */
121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gpioled_fops = {
122     .owner                = THIS_MODULE,
123     .open                = led_open,
124     .read                = led_read,
125     .write                = led_write,
126     .release        = led_release,
127 };
128
129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30 {
131     const char *str;
132     int ret;
133
134     /* 1.获取led设备节点 */
135     gpioled.nd = of_find_node_by_path("/led");
136     if(NULL == gpioled.nd) {
137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led node\n");
138         return -EINVAL;
139     }
140
141     /* 2.读取status属性 */
142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status", &str);
143     if(!ret) {
144         if (strcmp(str, "okay"))
145             return -EINVAL;
146     }
147
148     /* 2、获取compatible属性值并进行匹配 */
149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compatible", &str);
150     if(0 > ret) {
151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compatible property\n");
152         return ret;
153     }
154
155     if (strcmp(str, "alientek,led")) {
156         printk(KERN_ERR "gpioled: Compatible match failed\n");
157         return -EINVAL;
158     }
159
160     printk(KERN_INFO "gpioled: device matching successful!\r\n");
161
162     /* 4.获取设备树中的led-gpio属性,得到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163     gpioled.led_gpio = of_get_named_gpio(gpioled.nd, "led-gpio", 0);
164     if(!gpio_is_valid(gpioled.led_gpio)) {
165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get led-gpio\n");
166         return -EINVAL;
167     }
168
169     printk(KERN_INFO "gpioled: led-gpio num = %d\r\n", gpioled.led_gpio);
170
171     /* 5.向gpio子系统申请使用GPIO */
172     ret = gpio_request(gpioled.led_gpio, "LED-GPIO");
173     if (ret) {
174         printk(KERN_ERR "gpioled: Failed to request led-gpio\n");
175         return ret;
176     }
177
178     /* 6.将led gpio管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
179     gpio_direction_output(gpioled.led_gpio, 0);
180
181     /* 7.初始化LED的默认状态 */
182     ret = of_property_read_string(gpioled.nd, "default-state", &str);
183     if(!ret) {
184         if (!strcmp(str, "on"))
185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1);
186         else
187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188     } else
189         gpio_set_value(gpioled.led_gpio, 0);
190
191     /* 8.注册字符设备驱动 */
192      /* 创建设备号 */
193     if (gpioled.major) {
194         gpioled.devid = MKDEV(gpioled.major, 0);
195         ret = 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196         if (ret)
197             goto out1;
198     } else {
199         ret = alloc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0, GPIOLED_CNT, GPIOLED_NAME);
200         if (ret)
201             goto out1;
202
203         gpioled.major = MAJOR(gpioled.devid);
204         gpioled.minor = MINOR(gpioled.devid);
205     }
206
207     printk("gpioled: major=%d,minor=%d\r\n",gpioled.major, gpioled.minor);
208
209      /* 初始化cdev */
210     gpioled.cdev.owner = THIS_MODULE;
211     cdev_init(&gpioled.cdev, &gpioled_fops);
212
213      /* 添加一个cdev */
214     ret = cdev_add(&gpioled.cdev, 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15     if (ret)
216         goto out2;
217
218      /* 创建类 */
219     gpioled.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GPIOLED_NAME);
220     if (IS_ERR(gpioled.class)) {
221         ret = PTR_ERR(gpioled.class);
222         goto out3;
223     }
224
225      /* 创建设备 */
226     gpioled.device = device_create(gpioled.class, NULL,
227                 gpioled.devid, NULL, GPIOLED_NAME);
228     if (IS_ERR(gpioled.device)) {
229         ret = PTR_ERR(gpioled.device);
230         goto out4;
231     }
232
233     /* 9.初始化原子变量 */
234     atomic_set(&gpioled.lock, 1);   /* 原子变量初始值为1 */
235
236     return 0;
237
238 out4:
239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40
241 out3:
242     cdev_del(&gpioled.cdev);
243
244 out2:
245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46
247 out1:
248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249
250     return ret;
251 }
252
253 static void __exit led_exit(void)
254 {
255     /* 注销设备 */
256     device_destroy(gpioled.class, gpioled.devid);
257
258     /* 注销类 */
259     class_destroy(gpioled.class);
260
261     /* 删除cdev */
262     cdev_del(&gpioled.cdev);
263
264     /* 注销设备号 */
265     unregister_chrdev_region(gpioled.devid, GPIOLED_CNT);
266
267     /* 释放GPIO */
268     gpio_free(gpioled.led_gpio);
269 }
270
271 /* 驱动模块入口和出口函数注册 */
272 module_init(led_init);
273 module_exit(led_exit);
274
275 MODULE_AUTHOR("DengTao <<a href="mailto:773904075@qq.com">773904075@qq.com</a>>");
276 MODULE_DESCRIPTION("Alientek ZYNQ GPIO LED Driver");
277 MODULE_LICENSE("GPL");

       第41行,在struct gpioled_dev结构体中定义了一个原子变量lock,用来实现一次只能允许一个应用访问LED灯,led_init驱动入口函数会将lock的值设置为1。
       第53~63行,每次调用open函数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申请lock,如果申请成功的话就表示LED灯还没有被其他的应用使用,如果申请失败就表示LED灯正在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并打印“gpioled: Device is busy!”。每次打开驱动设备的时候先使用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将lock减1,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真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0,说明设备可以使用。如果atomic_dec_and_test函数返回值为假,就表示lock当前值为负数(lock值默认是1),lock值为负数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其他设备正在使用LED灯,那么就只能退出了,在退出之前调用函数atomic_inc将lock加1,因为此时lock的值被减成了负数,必须要对其加1,将lock的值变为0。
       第115行,LED灯使用完毕,应用程序调用close函数关闭的驱动文件,led_release函数执行,调用atomic_inc释放lcok,也就是将lock加1。
       第234行,初始化原子变量lock,初始值设置为1,这样每次就只允许一个应用使用LED灯。
       3、编写测试APP
       在7_atomic实验目录下新建名为atomicApp.c的测试APP,在里面输入如下所示内容:
示例代码 30.1.2 atomicApp.c文件内容
  1 /***************************************************************
  2  Copyright © ALIENTEK Co., Ltd. 1998-2029. All rights reserved.
  3  文件名         : atomicApp.c
  4  作者           : 邓涛
  5  版本           : V1.0
  6  描述           : 原子变量测试APP,测试原子变量能不能实现一次
  7                   只允许一个应用程序使用LED。
  8  其他           : 无
  9  使用方法       : ./atomicApp /dev/gpioled  0 关闭LED灯
10                   ./atomicApp /dev/gpioled  1 打开LED灯
11  论坛           : <a href="www.openedv.com" target="_blank">www.openedv.com</a>
12  日志           : 初版V1.0 2019/1/30 邓涛创建
13  ***************************************************************/
14
15 #include <stdio.h>
16 #include <unistd.h>
17 #include <sys/types.h>
18 #include <sys/stat.h>
19 #include <fcntl.h>
20 #include <stdlib.h>
21 #include <string.h>
22
23 /*
24  * @description                        : main主程序
25  * @param – argc                        : argv数组元素个数
26  * @param – argv                        : 具体参数
27  * @return                                : 0 成功;其他 失败
28  */
29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30 {
31     int fd, ret;
32     int cnt = 0;
33     unsigned char buf[1];
34
35     if(3 != argc) {
36         printf("Usage:\n"
37                "\t./atomicApp /dev/gpioled 1           @ close led\n"
38                "\t./atomicApp /dev/gpioled 0           @ open led\n"
39               );
40         return -1;
41     }
42
43     /* 打开设备 */
44     fd = open(argv[1], O_RDWR);
45     if(0 > fd) {
46         printf("ERROR: file %s open failed!\r\n", argv[1]);
47         return -1;
48     }
49
50     /* 将字符串转换为int型数据 */
51     buf[0] = atoi(argv[2]);
52
53     /* 向驱动写入数据 */
54     ret = write(fd, buf, sizeof(buf));
55     if(0 > ret){
56         printf("ERROR: LED Control Failed!\r\n");
57         close(fd);
58         return -1;
59     }
60
61     /* 模拟占用25秒LED设备 */
62     for ( ; ; ) {
63         sleep(5);
64         cnt++;
65         printf("App running times:%d\r\n", cnt);
66         if(cnt >= 5) break;
67     }
68
69     printf("App running finished!\n");
70
71     /* 关闭设备 */
72     close(fd);
73     return 0;
74 }

       atomicApp.c中的内容就是在第二十七章的ledAPP.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重点是加入了第62~67行的模拟占用25秒LED设备的代码。测试APP在获取到LED设备使用权以后会使用25秒,在使用的这段时间如果有其他的应用也去获取LED灯使用权的话肯定会失败!
1.1.2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将二十七章实验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到7_atomic目录下,修改Makefile文件的obj-m变量,修改完成之后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0.1.3 Makefile文件内容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atomic.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atomic.,其它的都没改。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atomic.ko”的驱动模块文件,如下所示:
第三十章

图 30.1.1 编译atomic驱动模块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atomic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atomicApp.c -o atomic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atomic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atomic.ko和atomic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atomic.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atomic.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atomicApp软件来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输入如下命令以后台运行模式运行atomicApp程序,“&”表示将程序放置后台运行,不占用终端:
./atomicApp /dev/gpioled 0 &                //熄灭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查看开发板上的PS_LED0灯是否熄灭(驱动成功加载之后LED会被点亮),然后每隔5秒都会输出一行“App running times ”,如图 30.1.2所示:
第三十章

图 30.1.2 熄灭LED灯

       从图 30.1.2中可以看出,atomicApp运行正常,输出了“App running times:1”和“App running times:2”,这就是模拟25秒占用LED设备,说明atomicApp这个软件正在使用LED灯。此时再输入如下命令关闭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1        //点亮LED灯

       输入上述命令以后会发现如图 30.1.3所示输入信息:
第三十章

图 30.1.3 点亮LED灯

       从图 30.1.3可以看出,打开/dev/gpioled失败!原因是在图 30.1.2中运行的atomicApp软件正在占用/dev/gpioled,也就是它正在占用LED设备,如果再次运行atomicApp软件去操作/dev/gpioled肯定会失败。必须等待图 30.1.2中的atomicApp运行结束,也就是25S结束以后其他软件才能去操作/dev/gpioled。这个就是采用原子变量实现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atomic.ko

       1.2自旋锁实验
       上一节我们使用原子变量实现了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本节我们使用自旋锁来实现此功能。在使用自旋锁之前,先回顾一下自旋锁的使用注意事项:
       ①、自旋锁保护的临界区要尽可能的短,因此在open函数中申请自旋锁,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自旋锁的方法就不可取。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变量来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如果设备被使用了那么变量就加一,设备被释放以后变量就减1,我们只需要使用自旋锁保护这个变量即可。
       ②、考虑驱动的兼容性,合理的选择API函数。
       综上所述,在本节例程中,我们通过定义一个变量dev_stats表示设备的使用情况,dev_stats为0的时候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dev_stats大于0的时候表示设备被使用。驱动open函数中先判断dev_stats是否为0,也就是判断设备是否可用,如果为0的话就使用设备,并且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被使用了。使用完以后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没有被使用了。因此真正实现设备互斥访问的是变量dev_stats,但是我们要使用自旋锁对dev_stats来做保护。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8_spinlock
1.2.1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第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atomic.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在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8_spinlock”的文件夹,将7_atomic实验中的atomic.c复制到8_spinlock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pinlock.c。将原来使用atomic的地方换为spinlock即可,其他代码不需要修改,完成以后的spinlock.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 30.2.1 spinlock.c文件内容(片段)
......

28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29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0
31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2 struct gpioled_dev {
33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4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5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6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7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8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9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0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1     int dev_stats;                                /* 设备状态: 0,设备未使用; >0,设备已经被使用 */
42     spinlock_t lock;                        /* 自旋锁 */
43 };
44
45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

54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5 {
56     unsigned long flags;
57     int ret = 0;
58
59     /* 自旋锁上锁 */
60     spin_lock_irqsave(&gpioled.lock, flags);
61
62     /* 如果设备被使用了 */
63     if (gpioled.dev_stats) {
64         printk(KERN_ERR "gpioled: Device is busy!\n");
65         ret = -EBUSY;
66         goto out;
67     }
68
69     /* 如果设备没有打开,那么就标记已经打开了 */
70     gpioled.dev_stats++;
71
72 out:
73     /* 解锁 */
74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75     return ret;
76 }

......

125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26 {
127     unsigned long flags;
128
129     /* 上锁 */
130     spin_lock_irqsave(&gpioled.lock, flags);
131
132     /* 关闭驱动文件的时候将dev_stats减1 */
133     if (gpioled.dev_stats)
134         gpioled.dev_stats--;
135
136     /* 解锁 */
137     spin_unlock_irqrestore(&gpioled.lock, flags);
138
139     return 0;
140 }

......

151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52 {
        ......
255     /* 9.初始化自旋锁 */
256     spin_lock_init(&gpioled.lock);
        ......
273 }

       第41行,dev_stats变量表示设备状态,如果为0的话表示设备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大于0的话就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
       第42行,定义自旋锁变量lock。
       第54~76行,在open函数中使用自旋锁实现对设备的互斥访问,第60行调用spin_lock_irqsave函数(我们假设dev_stats变量在中断函数中被使用到了)获取锁,为了考虑到驱动兼容性,这里并没有使用spin_lock函数来获取锁。第63行判断dev_stats是否大于0,如果是的话表示设备已经被使用了,那么就使用goto跳转到out处执行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并且返回-EBUSY。如果设备没有被使用的话就在第70行将dev_stats加1,表示设备要被使用了,然后调用spin_unlock_irqrestore函数释放锁。自旋锁的工作就是保护dev_stats变量,真正实现对设备互斥访问的是dev_stats。
       第125~140行,在release函数中将dev_stats减1,表示设备被释放了,可以被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将dev_stats减1的时候需要自旋锁对其进行保护。
       第256行,在驱动入口函数led_init中调用spin_lock_init函数初始化自旋锁。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30.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目录中的atomicApp.c文件拷贝到本例程目录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pinlockApp.c即可。
1.2.2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将7_atomic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本实验目录中,打开Makefile文件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pinlock.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0.2.2 Makefile文件内容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spinlock.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pinlock.o。
       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pinlock.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spinlock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spinlockApp.c -o spinlock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pinlock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pinlock.ko和spinlock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pinlock.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pinlock.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pinlock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30.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pinlockApp软件模拟占用25秒的LED设备:
./atomicApp /dev/gpioled 0 &                //关闭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atomicApp /dev/gpioled 0                //打开LED灯

       看一下能不能打开LED设备,驱动正常工作的话并不会打开LED设备,会提示你“file /dev/gpioled open failed!”,必须等待第一个atomicApp软件运行完成(25S计时结束)才可以再次操作LED设备。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spinlock.ko

1.3信号量实验
       本节我们来使用信号量实现了一次只能有一个应用程序访问LED灯,信号量可以导致休眠,因此信号量保护的临界区没有运行时间限制,可以在驱动的open函数申请信号量,然后在release函数中释放信号量。但是信号量不能用在中断中,本节实验我们不会在中断中使用信号量。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9_semaphore。
1.3.1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pinlock.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在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9_semaphore”的文件夹,将8_spinlock实验中的spinlock.c复制到9_semaphore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semaphore.c。将原来使用到自旋锁的地方换为信号量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semaphore.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 30.3.1 semaphore.c文件代码
......

12 #include <linux/types.h>
13 #include <linux/kernel.h>
14 #include <linux/delay.h>
15 #include <linux/ide.h>
16 #include <linux/init.h>
17 #include <linux/module.h>
18 #include <linux/errno.h>
19 #include <linux/gpio.h>
20 #include <asm/mach/map.h>
21 #include <asm/uaccess.h>
22 #include <asm/io.h>
23 #include <linux/cdev.h>
24 #include <linux/of.h>
25 #include <linux/of_address.h>
26 #include <linux/of_gpio.h>
27 #include <linux/semaphore.h>
28
29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30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1
32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3 struct gpioled_dev {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struct semaphore sem;                /* 信号量 */
43 };

......

54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5 {
56     /* 获取信号量,如果获取不到则会进入休眠状态 */
57     if (down_interruptible(&gpioled.sem))
58         return -ERESTARTSYS;
59
60 #if 0
61     down(&gpioled.sem);
62 #endif
63
64     return 0;
65 }

......

114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15 {
116     /* 释放信号量,信号量值加1 */
117     up(&gpioled.sem);
118
119     return 0;
120 }

......

131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32 {
        ......
235     /* 初始化信号量 */
236     sema_init(&gpioled.sem, 1);
        ......
253 }

......

       第29行,要使用信号量必须添加<linux/semaphore.h>头文件。
       第42行,在设备结构体中添加一个信号量成员变量sem。
       第54~65行,在open函数中申请信号量,可以使用down函数,也可以使用down_interruptible函数。如果信号量值大于或等于1就表示可用,那么应用程序就会开始使用LED设备。如果信号量值为0就表示应用程序不能使用LED设备,此时应用程序就会进入到休眠状态。等到信号量值大于或等于1的时候应用程序就会唤醒,申请到信号量,获取LED设备使用权。
       第117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up函数释放信号量,这样其他因为没有得到信号量而进入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就会唤醒,获取信号量。
       第236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sema_init函数初始化信号量sem的值为1,相当于sem是个二值信号量。
       总结一下,当信号量sem为1的时候表示LED设备还没有被使用,如果应用程序A要使用LED设备,先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这个时候会获取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sem的值减1变为0。如果此时应用程序B也要使用LED设备,调用open函数打开/dev/gpioled就会因为信号量无效(值为0)而进入休眠状态。当应用程序A运行完毕,调用close函数关闭/dev/gpioled的时候就会释放信号量sem,此时信号量sem的值就会加1,变为1。信号量sem再次有效,表示其他应用程序可以使用LED设备了,此时在休眠状态的应用程序A就会被唤醒获取到信号量sem,获取成功以后就开始控制LED设备了。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30.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到本实验目录下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semaphoreApp.c即可。
1.3.2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将上一小节实验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到本实验目录9_semaphore下,打开Makefile文件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semaphore.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0.3.2 Makefile文件内容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semaphore.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semaphore.o。
       修改完成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semaphore.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sema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semaphoreApp.c -o semaphoreApp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semaphore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semaphore.ko和semaphore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semaphore.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semaphore.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semaphore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30.1.2小节中一样,先输入如下命令让semaphoreApp软件模拟占用25S的LED灯:
./semaphoreApp /dev/gpioled 0 &                //关闭LED灯

       紧接着再输入如下命令打开LED灯:
./semaphoreApp /dev/gpioled 1 &                //打开LED灯

       注意两个命令都是运行在后台,第一条命令先获取到信号量,因此可以操作LED设备,将LED灯打开,并且占有25S。第二条命令因为获取信号量失败而进入休眠状态,等待第一条命令运行完毕并释放信号量以后才拥有LED设备使用权,将LED灯关闭,运行结果如图 30.3.1所示:
第三十章

图 30.3.1 两条命令运行过程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semaphore.ko

       1.4互斥体实验
       前面我们使用原子操作、自旋锁和信号量实现了对LED设备的互斥访问,但是最适合互斥的就是互斥体mutex了。本节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使用mutex实现对LED设备的互斥访问。
       本实验对应的例程路径为:ZYNQ开发板光盘资料(A盘)\4_SourceCode\3_Embedded_Linux\Linux驱动例程\10_mutex
1.4.1实验程序编写
       1、修改设备树文件
       本章实验是在上一节实验的基础上完成的,同样不需要对设备树做任何的修改。
2、LED驱动修改
       本节实验在上一节实验驱动文件semaphore.c的基础上修改而来。在drivers目录下新建名为“10_mutex”的文件夹,将9_semaphore实验中的semaphore.c复制到10_mutex文件夹中,并且重命名为mutex.c。将原来使用到信号量的地方换为mutex即可,其他的内容基本不变,完成以后的mutex.c文件内容如下所示(有省略):
示例代码 30.4.1 mutex.c文件代码
......

29 #define GPIOLED_CNT                        1                        /* 设备号个数 */
30 #define GPIOLED_NAME                "gpioled"                /* 名字 */
31
32 /* dtsled设备结构体 */
33 struct gpioled_dev {
34     dev_t devid;                                /* 设备号 */
35     struct cdev cdev;                        /* cdev */
36     struct class *class;                        /* 类 */
37     struct device *device;                /* 设备 */
38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9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40     struct device_node *nd;                /* 设备节点 */
41     int led_gpio;                                /* LED所使用的GPIO编号 */
42     struct mutex lock;                        /* 互斥体 */
43 };
44
45 static struct gpioled_dev gpioled;  /* led设备 */

......

54 static int led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55 {
56     /* 获取互斥体,可以被信号打断 */
57     if (mutex_lock_interruptible(&gpioled.lock))
58         return -ERESTARTSYS;
59
60 #if 0
61     mutex_lock(&gpioled.lock);  /* 不能被信号打断 */
62 #endif
63
64     return 0;
65 }

......

114 static int led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p)
115 {
116     /* 释放互斥锁 */
117     mutex_unlock(&gpioled.lock);
118
119     return 0;
120 }

......

131 static int __init led_init(void)
132 {
133     const char *str;
134     int ret;

        ......
235     /* 初始化互斥体 */
236     mutex_init(&gpioled.lock);
        ......

252     return ret;
253 }

       第42行,定义互斥体lock。
       第54~65行,在open函数中调用mutex_lock_interruptible或者mutex_lock获取mutex,成功的话就表示可以使用LED设备,失败的话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和信号量一样。
       第117行,在release函数中调用mutex_unlock函数释放mutex,这样其他应用程序就可以获取mutex了。
       第236行,在驱动入口函数中调用mutex_init初始化mutex。
       互斥体和二值信号量类似,只不过互斥体是专门用于互斥访问的。
3、编写测试APP
       测试APP使用30.1.1小节中的atomicApp.c即可,将7_atomic中的atomicApp.c文件拷贝到本实验目录10_mutex中,并将atomicApp.c重命名为mutexApp.c即可。
1.4.2运行测试
      1、编译驱动程序
       编写Makefile文件,将上一节实验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拷贝到本实验目录下,打开Makefile文件将obj-m变量的值改为mutex.o,Makefile内容如下所示:
示例代码 30.4.2 Makefile文件
1 KERN_DIR := /home/zynq/linux/kernel/linux-xlnx-xilinx-v2018.3
2
3 obj-m := mutex.o
4
5 all:
6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C $(KERN_DIR) M=`pwd` modules
7
8 clean:
9                 make -C $(KERN_DIR) M=`pwd` clean

       第3行,设置obj-m变量的值为mutex.o。
       Makefile修改完成之后保存退出,输入如下命令编译出驱动模块文件:
make
       编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一个名为“mutex.ko”的驱动模块文件。
       2、编译测试APP
       输入如下命令编译测试mutexApp.c这个测试程序:
arm-linux-gnueabihf-gcc mutexApp.c -o mutexApp

       译成功以后就会生成mutexApp这个应用程序。
       3、运行测试
       将上一小节编译出来的mutex.ko和mutexApp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开发板根文件系统/lib/modules/4.14.0-xilinx目录中,重启开发板,进入到目录/lib/modules/4.14.0-xilinx中,输入如下命令加载mutex.ko驱动模块:
depmod                                //第一次加载驱动的时候需要运行此命令
modprobe mutex.ko        //加载驱动

       驱动加载成功以后就可以使用mutexApp软件测试驱动是否工作正常,测试方法和30.3.2中测试信号量的方法一样,这里不说了!
       如果要卸载驱动的话输入如下命令即可:
rmmod mutex.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