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帮忙看下是否是打磨的。有显微镜照片

楼主(2022-01-21):
同事买了2片f103照片如下

下面这个图片是显微镜拍的

有什么办法能简单验证是否是st 生产的103。  而不是国产打磨冒充的

网友:
这种最小系统板能用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不正常。大概率有问题。

网友:
开壳、开盖检查!

网友:
第二张照片,丝印左边第一排字母到边缘的距离,比第一张照片空出好多

网友:
第一张,国内封装,应该是原装IC,至于翻新散新就不得而知,依据:表面四周边缘倒R角依然完好,丝印正常,第二张,很明显四周边缘呈锐角,非圆角,明显是打磨过的,第三章,看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原装,原理还是只能看倒角

可能大家对倒角来判定有很大的争议,这里有一点是可以说明的。
不管是注塑,或者灌胶,都是靠压力挤压,而流动液体是有很强的表面张力的,如果模具做成锐角,那要完全填充成锐角,就需要施加很大的压力才能实现,而施加压力越大,要想合模线小,那模具精度要求就越高,并且模具锁模压力就越大,否则合模线就很明显,并且批锋会很大很大,剩余的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注塑或者灌胶等模具,基本不会有锐角出现,多少都会有小倒角,大小问题而已。

另一个就是丝印。
原厂IC,生产完毕,IC还在引脚的金属编带上,这时就会有丝印工艺,然后再切脚,所以激光丝印定位是非常完美的,定位是准确的。
假如一盘IC,丝印出现偏差不一,先不说IC是不是原厂的,至少说明IC是后期二次打印上去的,因为IC后期丝印,几乎是一个托盘,一个托盘去打印(一般一个托盘会打印2遍,这是由于激光机镜头没有那么宽),普通IC,还没见过一个一个绝对定位再打印的,那种超贵的就不得而知。
有些人会说,原厂也是会出白片的,然后拿白片重新打印,这个没法求证,理论是存在的。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厂家,原装产品,会不会允许这种品质的丝印出厂?相信大家心里有个谱。可以肯定告诉你,国产的IC,都不允许出厂

如果可以工作,可以用烧录器,编程器读取下编号,记得国产的和原装ST的编号是不一样的。
最后就是开盖。

网友:
后面放大的这个看着不太正常。你用刀片刮一下丝印。如果是翻新的,丝印很容易刮掉,因为他们打磨后丝印打的很浅,原厂的根本刀片刮了没任何影响的。我这个办法,在翻新了行业时,目前我都屡试不爽。

网友:
如果是GD的, 可以试试超频, GD32F103可以关掉FLASH等待周期超到192M, ST就算开等待2周期顶多也就是144M或者160M了.

别家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读ID,ID国产是不敢冒充的我记得,一样的话会有法律风险

网友:
90%的可能是翻新
用洗板水洗一下,正品的丝印还是很清晰
翻新的丝印要掉,要和光线成一定角度才能看清丝印

网友:
CHN 中国
MYS 马来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