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首个违反开源协议 GPL 的案件判决生效

楼主(2022-01-21):
国内首个违反开源协议 GPL 的案件判决生效
2021 年 4 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罗盒公司诉风灵公司案的一审判决体现了中国法院对开源软件侵权审理思路的转变,在一审中,法院明确指出 GPLv3 协议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具有合同性质,可以认定为授权人和用户间订立的著作权协议,属于《合同法》调整的范围。此判例称得上是国内首个明确 GPLv3 协议法律效力的案例,对国内开源软件侵权行为提供了“有法可依”的背书。

网友:
语焉不详,具体怎么判的?

网友:
对啊。腾讯也 侵权了。。。

网友:
具体是怎么回事?

讲讲。

网友:
网上搜索了一下案件资情况:
结论:一审判定两侵权被告公司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共计 50 万元,并停止侵权行为。
案件概况
原告: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福建风灵创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风灵公司)
被告:北京风灵创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风灵公司)
(福建风灵公司系被告北京风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腾讯公司)

原告济宁市罗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独立开发 “罗盒(VirtualApp)插件化框架虚拟引擎系统 V1.0(简称 VirtualApp V1.0)。VirtualApp 从 2016 年 7 月 8 日的版本开始引入开源协议,起初为 LGPL3.0 协议,2016 年 8 月 12 日更换为 GPL3.0 协议。
2017 年 10 月 29 日,原告公司在 VirtualApp 后续开源版本中删除 “适用 GPL3.0 协议” 的表述。
2017 年 11 月 8 日,原告公司为 VirtualApp V1.0 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依法享有 VirtualApp V1.0 软件著作权的全部权利。
2017 年 12 月 30 日由 Lody(原告公司股东、VirtualApp 项目人罗迪) 提交的更新(对应 Git 码为 8e6d9cd925af55b53a7e93046c469dd69676c38b)的 CHINESE.md 文件内载明 “VirtualApp (中文名为罗盒) 2017 年 8 月份正式公司化运作,当您需要将 VirtualApp 用于商业用途时,请务必联系 QQ1***** 购买商业授权……VirtualApp 源代码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停止更新”。
2018 年 9 月,原告调查发现名为 “点心桌面” 的软件使用了 VirtualApp V1.0 的代码,将两个软件源代码进行分析比对,两者间 421 个可比代码中有 308 个代码具有实质相似性,有 27 个代码具有高度相似性,有 78 个代码具有一般相似性。因此,被诉侵权软件与涉案软件构成实质相似。

网友:
这是挖坑啊。。。这赢也不光荣

网友:
好家伙,这以后谁敢用,谁用谁死。。。

网友A:
没毛病的,实际上GPL并没有限制开发商收取费用,free是指“自由”,不是“免费”。(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然而因为GPL有“传染性”,使用了GPL开源代码的软件也必须开源,一定程度上限制了GPL开源代码的商用,所以很多开发商在商用时才选择删除GPL协议或者转成MIT/BSD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的,实际上GPL并没有限制开发商收取费用,free是指“自由”,不是“免费”。(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  ...

说白了前期借用GPL来养猪,养肥了,闭源以后直接杀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前期借用GPL来养猪,养肥了,闭源以后直接杀猪

GPL协议也不是说删就删的,你接受了别人贡献的代码,就必须征得所有贡献者的同意才能删,这个不容易的(当然在中国可能脸皮够厚就行)。

网友C:
一直不明白,如果GPL的东西完全没动,例如变成DLL,程序只是调用,然后作为商用产品,这是否也是侵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明白,如果GPL的东西完全没动,例如变成DLL,程序只是调用,然后作为商用产品,这是否也是侵权? ...

GPL的“传染性”在于:只要在一个软件中使用(”使用”指类库引用,修改后的代码或者衍生代码)GPL 协议的产品,则该软件产品必须也采用GPL协议,既必须也是开源和免费。我们所熟悉的Linux就是采用了GPL。
GPL协议,无论GPL v2 还是 GPL v3,都不允许在闭源软件中使用GPL软件的源代码和衍生品。
所以哪怕是以动态链接的形式引用了GPL软件的动态链接库,那么也将遭受GPL的传染而被迫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