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用互感器隔离测量,400V直流电压如何隔离测量?

楼主(2022-01-21):
交流用互感器隔离测量,400V直流电压如何隔离测量? 电流好说有霍尔传感器,直流电压,线圈变压器就没门了

网友:
线性光耦不好吗?

网友A:
电阻分压→ADC芯片→光耦隔离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ADC芯片→光耦隔离通信

没有类似互感线圈一类的简单玩意?

网友B:
可以用电流传感器。
如果电流比较小,可以绕多匝穿过电流传感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电流传感器。
如果电流比较小,可以绕多匝穿过电流传感器测量。

电流在换算成电压? 不行吧,蓄电池的电压随着放电,电压会慢慢降低的。

网友B:
额 测直流电压啊,我以为是电流。

电阻分压啊 楼上有朋友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测直流电压啊,我以为是电流。

电阻分压啊 楼上有朋友说了

看来只有这样了

网友:
直流也隶属于交流,特例,霍尔可以测交更能测直

网友:
有电压型霍尔我用的是森社电子的电压型霍尔

网友:
电阻分压+隔离运放。

网友:
ADI有隔离ADC,比如ADC7402

网友C:
精度什么要求?消防电源监控上面要求不高的,使用PC817光耦进行检测,使用软件进行非线性矫正,能做到5%精度

网友:
先把输入阻抗搞足剩下的就好办了

网友D:
推荐几种方法
1.压频转换,中间用光耦隔离;
2.adc与控制器通讯间加数字隔离芯片;
3.使用霍尔电压传感器;
4.使用专用的隔离运放;

以上几种我都用过,现在用的最好用简单,精度高的的是使用隔离运放,推荐用TI的AMC1311电压型隔离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度什么要求?消防电源监控上面要求不高的,使用PC817光耦进行检测,使用软件进行非线性矫正,能做到5%精 ...

这个办法好
不过 光耦参数不一致  软件要自学习一下进行校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几种方法
1.压频转换,中间用光耦隔离;
2.adc与控制器通讯间加数字隔离芯片;

霍尔电压传感器可以测量直流? 推荐一款型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霍尔电压传感器可以测量直流? 推荐一款型号吧

之前用的模块,反正效果不好,不推荐了

网友:
看精度要求,用光电阻也可以,隔离,结构简单,便宜

https://www.nysenba.com/product/ ... upling/ldr02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