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V耐压太贵,两个500V二极管串联可否?

楼主(2022-01-21):
1KV耐压的二极管少又太贵,两个500V二极管串联使用是否可行?

网友:
应该不行,二极有漏电,还有电容效应。
所以,瞬间不知哪个先坏,完全两个相同的型号,可以,试一下,用舌头。

网友:
我就是用这样用的

网友:
1kv对于二极管来说不高。

网友:
1n4007就是1kv嘛

网友:
如果只考虑耐压的话,是可以的。

CRT电视机高压包里面的高压整流硅堆就是N个二极管串联起来的。

网友:
1kv的二极管还算常见吧!2个多费劲,SMT贴片价格又贵!

网友:
高压硅堆不都是N个Die的串联封装?

网友:
每个二极管并联一只几M电阻均压